[开发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的Target option bytes 菜单太长,底部的确定按钮看不见了

楼主(2022-12-29):
请求各位网友,
STM32 ST-LINK Utility的Target  option bytes 菜单太长,底部的确定按钮看不见了
怎么解决???用了多种办法都不行

楼主:
不会删帖,原因找到了,是win11 系统的缩放问题。被改成了125%。。。。改成100%就可以看到底部 的确定按钮了

网友A:
Windows对高分辨率适配不好

引用 楼主:
不会删帖,原因找到了,是win11 系统的缩放问题。被改成了125%。。。。改成100%就可以看到底部 的确定按钮 ...

好平常的问题啊,也是最容易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