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代问---反激开关电源VCC电路问题?

楼主(2022-12-29):
我看到好多反激开关电源,在VCC电路中用了两个电解电容,一般前面是50V22UF的,然后在正极串一个二极管后再加一个50V2.2UF的电解电容,之后再连到芯片VCC引脚。一般的电源都是只有一个电解电容,用两个电解电容是为什么?

网友A:
全部电路长什么样

网友B(2023-01-28):
为了启动快点,现在的芯片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把启动电阻用的都很大,下面的电容用大了,启动会很慢,电容用小了,启动不了,所以用两级,
能不能把这个芯片的规格书给我一份,

楼主(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是代网友咨询的,规格书请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