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下的IIC实现EEPROM代码-stm32G431RBT6

楼主(2022-12-29):
手册中总共有五种EEPROM的读和写的方式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erokingwang/article/details/123784843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贾saisai」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erokingwang/article/de

楼主:
在开始写程序前,需要知道它的设备地址:

楼主:
可以看到设备地址是:1010xxxx即0xa?.

楼主:
在原理图中可以看见:E123都接gnd了,所以A012都是0,所以设备地址就是1010000x(二进制),最后一位x是在读和写的时候配置的。

楼主:
   1.当前地址读取:
从这个图上看到:读的时候READ是高电平,所以设备地址是:0xa1。

楼主:
按照图片写代码:
void eeprom_current_read(unsigned char data) //当前地址读,读的是上次访问的地址加1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I2CWaitAck();

        data=I2CReceiveByte();
        I2CSendNotAck();
        I2CStop();
}

楼主:
根据图片我们就可以发现DATA是八位的数据,所以最大就是256,所以用unsigned char。

当前地址读:
内部地址计数器保存着上次访问时最后一个地址加1的值。只要芯片有电,该地址就一直保存。
当读到最后页的最后字节,地址会回转到0。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没有实现,读出来的是混乱的数字。这个还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随机地址读取:

楼主:
同样根据图片写代码:
unsigned char eeprom_random_read(unsigned char adress)
{
   unsigned char data;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I2CWaitAck();

        I2CSendByte(adress);
        I2CWait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I2CWaitAck();
        data=I2CReceiveByte();
        I2CSendNotAck();
        I2CStop();
        return data;
}

楼主:
程序验证是正确的。可以自己选一个地址读取该处的数据。

楼主:
.顺序读取:

楼主:
可以通过当前地址读或顺序读开启,然后读就行了

楼主:
void eeprom_sequential_read(unsigned char adress,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num)  //写一个数据给这个地址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I2CWaitAck();

        I2CSendByte(adress);
        I2CWaitAck();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I2CWaitAck();
        while(num--)
        {
                *data++=I2CReceiveByte();
                if(num)
                                I2CSendAck();
                else
                                I2CSendNotAck();

        }
        I2CStop();
}

楼主:
测试可以运行,可以读取任意个数数据

楼主:
字节写入:

楼主:
void eeprom_byte_write(unsigned char adress,unsigned char data)  //写一个数据给这个地址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I2CWaitAck();

  I2CSendByte(adress);
        I2CWaitAck();
        I2CSendByte(data);
        I2CWaitAck();
        I2CStop();
}

楼主:
经检验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页写入:
* 表示数据量不要超过1kbit

楼主:
24C02器件按8字节/页执行页写,24C04/08/16器 件按16字节/页执行页写,24C32/64器 件
按32字节/页执行页写。
每次写完内部自动加1,高位地址位不变,维持在当前页内。当内部产生的字地址达到该页边界地址时,随后的数据将写入该页的页首。如果超过8个(24C02) 或16个(24C04/08/16) 或32个
(24C32/64)数据传送给了EEPROM,字地址将回转到该页的首字节,先前的字节将会被覆盖。

楼主:
上面时网上的解释,但是我实际测试发现,超过8个数据的话后面的就不会写入了,也不会覆盖先前字节。

楼主:
void eeprom_page_write(unsigned char adress,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num)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I2CWaitAck();

  I2CSendByte(adress);
        I2CWaitAck();
        while(num--)
        {
        I2CSendByte(*data++);
        I2CWaitAck();
        }
        I2CStop();
}

楼主:
其他代码:

IIC.c:

#include "i2c.h"

#define DELAY_TIME        2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DA线输入模式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DA_Input_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SDA线输出模式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DA_Output_Mod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SDA线输出一个位
  * @param val 输出的数据
  * @retval None
  */
void SDA_Output( uint16_t val )
{
    if ( val )
    {
        GPIOB->BSRR |= GPIO_PIN_7;
    }
    else
    {
        GPIOB->BRR |= GPIO_PIN_7;
    }
}

/**
  * @brief SCL线输出一个位
  * @param val 输出的数据
  * @retval None
  */
void SCL_Output( uint16_t val )
{
    if ( val )
    {
        GPIOB->BSRR |= GPIO_PIN_6;
    }
    else
    {
        GPIOB->BRR |= GPIO_PIN_6;
    }
}

/**
  * @brief SDA输入一位
  * @param None
  * @retval GPIO读入一位
  */
uint8_t SDA_Input(void)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 GPIO_PIN_7) == GPIO_PIN_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 @brief I2C的短暂延时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n)
{
    uint32_t i;
    for ( i = 0; i < n; ++i);
}

/**
  * @brief I2C起始信号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Start(void)
{
    SDA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SDA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

/**
  * @brief I2C结束信号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Stop(void)
{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SDA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SDA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

/**
  * @brief I2C等待确认信号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unsigned char I2CWaitAck(void)
{
    unsigned short cErrTime = 5;
    SDA_Input_Mode();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while(SDA_Input())
    {
        cErrTime--;
        delay1(DELAY_TIME);
        if (0 == cErrTime)
        {
            SDA_Output_Mode();
            I2CStop();
            return ERROR;
        }
    }
    SDA_Output_Mode();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return SUCCESS;
}

/**
  * @brief I2C发送确认信号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SendAck(void)
{
    SDA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

/**
  * @brief I2C发送非确认信号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I2CSendNotAck(void)
{
    SDA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

/**
  * @brief I2C发送一个字节
  * @param cSendByte 需要发送的字节
  * @retval None
  */
void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cSendByte)
{
    unsigned char  i = 8;
    while (i--)
    {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SDA_Output(cSendByte & 0x80);
        delay1(DELAY_TIME);
        cSendByte += cSendByte;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

/**
  * @brief I2C接收一个字节
  * @param None
  * @retval 接收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I2CReceiv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 8;
    unsigned char cR_Byte = 0;
    SDA_Input_Mode();
    while (i--)
    {
        cR_Byte += cR_Byte;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delay1(DELAY_TIME);
        SCL_Output(1);
        delay1(DELAY_TIME);
        cR_Byte |=  SDA_Input();
    }
    SCL_Output(0);
    delay1(DELAY_TIME);
    SDA_Output_Mode();
    return cR_Byte;
}

//
void I2C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IIC.h:
#ifndef __I2C_H
#define __I2C_H

#include "main.h"

void I2CStart(void);
void I2CStop(void);
unsigned char I2CWaitAck(void);
void I2CSendAck(void);
void I2CSendNotAck(void);
void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cSendByte);
unsigned char I2CReceiveByte(void);
void I2CInit(void);

#endif

楼主:
main函数初始化;
  1. MX_GPIO_Init();
  2. MX_TIM3_Init();
  3. I2CInit();

楼主:
总结:

有人说EEPROM经不起快速的连续读写,所以在读和写之间加入20ms的delay,我没有试过。

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寄掉了,昨天只能写入八个数据,今天发现可以随便页写,几个数据都行,一开始字节写第9位置以及后面都写不进去,突然想写多少个写多少个,懵圈了,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我没有在读和写之间加延时,不会是这个的问题吧?

楼主:
试了一下,还真的是延时的问题,不能写完之后立马读,不然就是读出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