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小技巧: Bookmark 书签

楼主:
STM32CUBEIDE小技巧: Bookmark 书签

STM32CUBEIDE里可以通过设置书签和切换书签,实现代码段位置的跳转。

设置书签

例如要在while(1)位置设置一个书签,则在行号的位置鼠标右键点击:

楼主(2022-12-29):
选择“Add Bookmark”添加一个书签,并设置书签名:

楼主:
确认后就在行号位置产生了一个书签标记:

楼主:
可以进行多个书签的添加,然后通过向上或向下切换的方式调整代码展示位置。

楼主:
切换书签
首先工具栏是要打开的,如:

楼主:
然后找到切换工具,有向上切换和向下切换两个:

楼主:
注意当鼠标焦点在代码区,这两个才正常显示,否则显示是灰色的不可控状态。

楼主:
然后点击右侧的小箭头:

楼主:
检查Bookmarks栏状态,如果没有选中,就点击一次选中,从而这个小箭头旁的切换按钮就会针对书签进行移位切换。实际上,切换按钮可以配置为针对特定的单项或多项进行切换,相应点击即可。

楼主:
然后在代码视图,就可以通过向上和向下的切换按钮,进行书签的位置切换跳转。

楼主:
另外在右侧的边栏也可以选择书签进行切换:

网友A:
这个书签有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