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RGBLED的分类,以及各种LED的接线方式

楼主(2022-12-30):
RGBLED分类及接线方式
RGBLED根据封装方式不同可以分成直插灯珠式RGBLED和贴片式RGBLED
直插式灯珠RGBLED又分为两脚七彩RGBLLD,和四角无内置芯片RGB,以及四角有内置芯片RGBLED
贴片式RGBLED有根据尺寸大小内置芯片不同分为5050RGB,WS2812RGB等等。
根据引脚数不同分为2个引RGBLED和4个印RGBLED以及6个引脚RGBLED.
根据有没有内置芯片又可以分为有内置芯片RGBLED和无内置芯片RGBLED.
根据接线方式又可以分为共阳极RGBLED和共阴极RGBLED,等等诸多分类。
既然他的分类这么复杂,那么再谈谈的接线方式是不是也非常复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一个灯珠有两只引脚RGBLED灯珠
一个灯珠里面放红绿蓝三个发光芯片,就和普通的两个脚的灯珠外观上一样,里面放一个PCB板或者IC来控制闪烁的顺序以及频率。这个些闪烁的顺序和频率在RGBLED出厂时已经设置好了,不可以进行编程和速度频率颜色的调节。接线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将RGBLED的两只引脚提供可以工作的电压即可长引脚接正极,短引脚接负极,他就可以按着预定的程序进行七彩颜色的变化以及闪烁了。优点是接线简单,无需编程即可使用;缺点是程序内置无法二次更改,只能按预设程序工作

2一个灯珠有四个引脚无内置芯片的
接线就四个脚的灯珠,没有内置控制芯片一个脚是三个芯片共同的阴极或者阳极,所谓的共阳极就是共用阳极通过控制阴极来控制亮灭以及亮度颜色改变频率等,共阴极就是共用阴极也就是负极,通过控制每个阳极(正极)来控制小灯亮度和亮灭,其他三个脚一个脚连接一个芯片,通过三个脚的电流导通与否来控制光线的亮暗颜色以及改变的快慢。他们的接线时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控制RGB这三个引脚的电流来改变RGBLED的颜色和亮度以及闪烁频率,可以进行编程,也可以选择显示不变的颜色。

3一个灯珠有四个引脚,内置控制芯片RGBLED
ws2812为例
一根引脚接电源正极一根引脚接电源负极,另一个引脚接控制信号端,控制rgb小灯的颜色,第四个引脚接下一个RGBLED组成灯带,
  这样就相当于只需要一条信号线,一个灯就能发出:红、绿、蓝、红绿、红蓝、绿蓝、红绿蓝(就是白光)一共七种颜色,或者四个脚的内置芯片的RGBLED灯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控制流过不同颜色芯片的电流大小来控制某颜色的亮度,从而导致混合出来的光颜色变化。这样控制从理论上来说,一盏灯可以发出无穷多种颜色,也可以是多盏灯流水效果,变色效果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RGB灯带。
4一个灯珠有六个引脚,这个就相当于内置的三个不同颜色的芯片互不干扰,也可以通过外置接线后看成是共阳极RGBLED和共阴极LED,由于没有内置芯片所以需要三条控制线才能让RGBLED发出不同颜色的光。他的接线是这样的和这样的
  一个小小的RGBLED竟然有这么多的接线方法,看来学习永远是永无止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坚信坚持终会有所成就。

网友A:
国产的5050系列RGB灯珠应用比较广,比如经典的WS2812已经用的烂大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5050系列RGB灯珠应用比较广,比如经典的WS2812已经用的烂大街了。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