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高级设计规则

楼主(2022-12-30):
#申请原创#

    AltiumDesigner提供了内容丰富、具体的PCB设计规则,根据设计规则的适用范围共分为如下10个类别:
“Electrical”——电气规则类。
“Routing”——布线规则类。
“SMT”——SMT元件规则类。
“Mask”——阻焊膜规则类。
“Plane”——内部电源层规则类。
“Testpoint”——测试点规则类。
“Manufacturing”——制造规则类。
“High Speed”——高速电路规则类。
“Placement”——布局规则类。
“Signal Integrity”——信号完整性规则类。

如图:

一般除了“Testpoint”——测试点规则类和“Signal Integrity”——信号完整性规则类,其他都经常会用到。

    但是在设计中往往需要针对PCB的某些特定的位置或者是器件进行单独的规则设置,这样通过一般的ALL和ALL对应object规则设置无法实现。

    如PCB中的走线间距设置为10mil,但是由于MCU等器件的管脚间距小于10mil,这样在走线时,MCU管脚位置就会报错,反应走线间距冲突;这时候就需要用到高级规则设置对于MCU的Pad进行单独规则设置,并且提高该设置的优先级来确保不会冲突报错。

举例:
    在PCB设计界面,选择菜单Design-> Rules… 打开P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 对话框,点击左侧Electrical规则,点击clearance,点击下面New Rule,首先添加一个ALL和ALL的clearance_1规则,最小间距设置为10mil。

    此时在PCB中通过Tools下的Design Rule Check会发现,在U1的管脚位置会大量报错,因为U1的管脚间距小于10mil。

    再回到CB Rules and Constraints Editor 对话框,再次添加一条新的clearance_2规则,将first object matches 设置为Advanced(Query),在右侧Full Query中填入(InComponent('U1') AND IsPad),在second object matches中选择ALL,将最小间距设置为6。

最后点击priorities...将后一个clearance_2规则优先级提高。

    此时回到PCB设计界面运行规则检测Design Rule Check会发现不再进行报错了,这是因为优先级高的clearance_2规则中设置了U1的pad最小规则为6。

    以上只是一个高级规则的设置举例,实际上AltiumDesigner提供了Query Builder构建查询语句,可以构造查询语句进行高级规则设置,并且可以通过条件符号进行逻辑关系建立。
    点击Query Helper按钮打开Query Helper对话框。查询引擎会分析PCB设计,列出所有可用的对象,以及所有查询关键字。主要有PCB Functions和 PCB Object List分类,常用的逻辑符号有 Not And Or 等。这里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尝试。

    Advanced(Query)高级规则构造查询语句设置大大提高了复杂规则设置的灵活性,这也是AltiumDesigner相对老版protel功能大大升级的亮点所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