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转并口芯片,LED照明行业使用的。大家帮忙分析是否有兼容替代。

楼主(2022-12-30):
请大家看下资料
请帮忙推荐和资料一样的产品,能够直接兼容替代的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是一个有驱动能力的串口转并口驱动芯片 不是简单的串口转并口芯片,每个输出口可以提供至少50mA的电流

网友B:
TPIC6B595

网友C:
串转并芯片很多兼容替代的,看看TI,NXP,ST啊这些品牌,都有相应的型号。

网友D:
国产,杭州瑞盟公司,MS31860T,6.5V 至 38V。

国产,3PEAK公司,TPM0596,4.5v 至 50v 。

MAXIM公司,MAX4820

推荐用 TPM0596 。我已经购买了一批,还没时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杭州瑞盟公司,MS31860T,6.5V 至 38V。

国产,3PEAK公司,TPM0596,4.5v 至 50v 。

有和这个资料一样,完全兼容替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有驱动能力的串口转并口驱动芯片 不是简单的串口转并口芯片,每个输出口可以提供至少50mA的电流 ...

有没有兼容替代的推荐呢?

楼主:
请大家帮忙参考下资料,有没有完全一样,能直接兼容替代的产品。谢谢大家了!

网友E:
这是买不到还是咋地,这种芯片应该没什么货期什么的吧,大通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买不到还是咋地,这种芯片应该没什么货期什么的吧,大通货。

主要是PH1017这个型号是没有的。原供应商应该自用其他品牌芯片编的一个型号。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品牌芯片是哪款。

楼主:
PH1017这个芯片型号应该是没有的,相当于是贴牌,现在需要找这个芯片的原版。

网友F:
友顺
U8C3005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U8C3005.pdf
U8C3525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U8C3525.pdf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友顺
U8C3005
http://www.unisonic.com.tw/datasheet/U8C3005.pdf

谢谢你的回复,看了你提供的链接,通过资料对比,相同程度很高。我有什么办法能确定是兼容替代的吗?

楼主:
请大家帮忙参考下资料,有没有完全一样,能直接兼容替代的产品。谢谢大家了! 主要是PH1017这个型号是没有的。原供应商应该自用其他品牌芯片编的一个型号。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品牌芯片是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