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LDC制动电阻怎么接?

楼主(2022-12-30):
如题,BLDC的制动电阻接在三相电桥的什么位置?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其起作用?

网友A:
应该接在电源上,当电源电压上升多少,接通负载

网友B:
每个电枢都接一个电阻用MOSFET控制(即3个电阻3个MOSFET),制动时,关闭驱动,用PWM控制这3个MOSFET即可,占空比越大,制动力越大。

网友C:
用不着画蛇添足。就将3相电桥下臂全部导通即可。

@xch :有些可笑,动不动骂人的人还有人品,半桶水而已!不够细心可以是理由,动不动无底线骂人可不是理由,网络是有**的,虽然我的**不完整,有些事情还是会记住的。制动电阻是不是神仙电阻,想必百度过了吧!
xch
@gx_huang :那个大学教授打赌输了,食言直播吃硅片。起码教授知道自己错了。可控硅模型没有问题。只是他不够细心而已。 你的人品比他还差, 不惜编造谎言。
@xch :佩服,记得几年前关于可控硅误触发原因,骂别人老糊涂,后来道歉的人,最近果然长进了
@xch :我记错了,塔吊还是用了三组制动电阻,分三档是投入了不同的制动电阻,而不是直接由绕线直接承担发热。
@xch :只要能满足运行要求,你说的可行。多年以前塔吊绕线式电动机下降工况制动,就是这样分档位的。
xch
@wanwenhao1 :分三档调。短路一组、两组、全部。
这样接的后果是制动力最大且不可调,绕组线圈还要承担制动发热,不知符合楼主的要求否。
xch
@gx_huang :就说你是死要面子的农民不就得。学啥杠精。
@xch :你见过工业场合的制动电阻么?你做过变频器么?你做过电机驱动么?我什么时候说过电子制动就烧了?我是提醒注意功耗避免特殊场合烧掉。也许LZ的电路有问题,只要加大电源滤波电容即可,电子刹车可以考虑注意风险,如果电路不合理电源滤波电容很小,很容易电源过压击穿,任何软件措施都不如硬件措施可靠。一个动不动认为别人瞎扯的,能是一个好工程师?
xch
@gx_huang :说你扯蛋,还主动提供证据。3亿保有量,众多品牌被你扯蛋为个别。 机械能变成热量,轮胎和电机热容量和轮毂的散热能力还是受的了的。你有啥证据电子刹车后就烧了? 如果这都受不了,几个电阻怎么能受得了?神仙电阻?不是扯蛋吗?

网友D:
附件提供几个专利文档,有详细的解释说明。如果楼主会查专利,类似的文档有很多,专利是知识库,学会检索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E:
先照猫画虎吧,
接在母线上,串联一个开关

也可以用楼上建议的方式,但是需要评估MOSFET能够承受的能量

网友F:
板凳的方法是正确的。

制动电阻串联MOS管后(共三组),并联于电动机的三相绕组之间。电机驱动时MOS处于关闭状态。需要制动时,驱动电源必然已经断开。给MOS控制极通入占空比不同的方波制动信号,使MOS管在方波波峰期间充分饱和导通,让制动电阻消耗制动产生的,因电流引起的热能。不同的方波制动信号,其占空比意味着不同的制动力度,使之与需要的制动力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