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USB与CAN复用

楼主(2022-12-30):
请问:CH32V2x系列,CAN和USB能同时使用吗?它文档里有说共用地块512的缓存,我想用它做一个USB转CAN的工具。有用过的大侠,请问能实现吗?

@WCHTech2 :好的,谢谢!
@suncl110 :您好,关于这块区域,在同时使用USBD和CAN的时候,芯片内部硬件会自动进行一个分配,代码正常写就好了。你所说的软件同时使用是指什么?若不放心,CH32V203某些系列如CH32V203C8T6还会有一个USBHD,既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设备,可以使用这个USB口,不会与CAN有任何冲突
@WCHTech2 :谢谢沁恒的回复,我想问一下软件可以同时使用吗?因为它们共用了一块512缓存,之前STM32F103据说是不能用的,因为访问这块区域有冲突,后来的STM系列纠正了这部分内容,不知道咱们沁恒是否可以有方法实现USB与CAN在软件上的同时使用。
您好,USB和CAN可以同时使用,只需要在对CAN1进行初始化配置时不使用默认的PA11、PA12引脚,使用复用的PB8、PB9引脚即可

网友A:
这个看看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2023-01-30):
具有 1 组 CAN 控制器产品只有 14 个可设置的过滤器,并和 USBD 模块共用一个专用的 512 字节 SRAM
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当 USBD 和 CAN 同时使用时,为了防止访问 SRAM 冲突,USBD 只能使用 低 384 字节空间。
看来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非常感谢

网友C:
我已经使用CH32V203完成了USBCAN,这个要做完善还是挺不容易的,可以直接买我的芯片。

网友D:
应该是有这种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