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相关] 电机MCU对于通用MCU主要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2-12-30):
用于电机产品的MCU一般都有哪些特殊的外设?通用的MCU可以代替电机产品的MCU吗?

网友A:
一般会把运放做到芯片里,通用的MCU也可以拿来做电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把运放做到芯片里,通用的MCU也可以拿来做电机控制的

这不错,可以体验一下电机专用的MCU。

网友B:
电机MCU内部会集成运放,以省掉外部运放。

楼主(2023-02-03):
引用 网友B:
电机MCU内部会集成运放,以省掉外部运放。

电机MCU内部的运放性能会不会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MCU内部的运放性能会不会差?

不差的

有没例程讲解

网友C(2023-05-04):
通用型的芯片可以用在电机产品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型的芯片可以用在电机产品上吧

应该是可以,就看你对芯片的要求了。

网友D:
电机MCU一般会集成几路运放

楼主(2023-06-13):
引用 网友D:
电机MCU一般会集成几路运放

改天玩一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