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测试仪开展E V P N SRv6测试

楼主(2022-12-30):
什么是E*** SRv6?E*** SRv6(Ethernet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SRv6 )是下一代全业务承载的***解决方案。E***统一了包括VPWS/VPLS/L3***在内的***业务的控制面,数据承载方式采用基于源路由理念而设计的在网络上转发IPv6数据包的SRv6平面。

E*** SRv6产生的原因
E*** SRv6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原因:
未来的网络是面向5G时代的网络。面对5G,承载网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化繁为简,低时延,SDN/NFV化是后续的主要发展方向。其中E***统一了***业务的控制面,因而受到广泛关注。
技术的发展总是趋于一体化、简单化,E***可基于BGP扩展NLRI,对于业务的部署只需要通过软件升级,更新成本低,技术可控度高。

E*** SRv6的意义
◆简化: E***统一了VPWS/VPLS/L3***业务的控制面。
◆行业接受度: E***可作为SRv6的控制面,且部署简单。
◆端到端统一: 端到端统一的路由/转发技术;E2E业务和SFC可以轻易增量部署。
◆可延伸性: 按需PNF & VNF连接, 无缝实现云网融合联动,从网络扩展到业务/APP

E*** SRv6测试对设备评估的意义
在新型城域网建设的大浪潮下,SRv6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大规模应用。在实现E2E业务和SFC部署时,E*** SRv6作为主要业务模型,对网络设备的选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选择一款更可靠、更稳定的业务路由器,E*** SRv6功能成为主要的评估性能之一。

E*** SRv6测试示例
信而泰Daryu系列L2~3高端仪表定义E*** SRv6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实现方式。
仪表一端模拟CE+PE+P,设备作为PE设备与仪表另一端模拟的CE设备对接。
应用场景:E***SRv6测试场景

★构造模型步骤:以下介绍单口创建方式,多口创建时按需要选择多端口,本文不展开介绍。
仪表模拟PE时,需要与被测设备建立起E***邻居,创建IPv4/IPv6双栈协议簇,以下介绍时会对关键仪表配置与设备配置对接做详细说明。
1.启动软件,连接机框。

2.占用端口。

3.选择SRv6 E***向导。

4.配置提供商侧端口:选择第二个接口,接口IPv6地址可使用默认地址。

5.配置提供商侧路由:IGP协议支持ISIS SRv6,配置时网络类型选择P2P。

设备对接配置如下:

interface LoopBack0
ipv6 enable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5
ipv6 address 1111::1/128
isis enable 1
isis ipv6 enable 1
#
router id 1.1.1.1
#
e*** source-address 1.1.1.1
#
mpls lsr-id 1.1.1.1
#
segment-routing ipv6
encapsulation source-address 1111::1
locator DUT1 ipv6-prefix 2020:DB8:ABCD:: 64 static 24 args 32
  opcode ::10 end
  opcode ::100 end-x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nexthop 2000::2
  opcode ::300 end-op
locator DUT1_ARG ipv6-prefix 2020:DB9:ABCD:: 64 static 24 args 16
#
isis 1
is-level level-2
cost-style wide
network-entity 49.0000.0500.0000.0001.00
#
ipv6 enable topology ipv6
segment-routing ipv6 locator DUT1
segment-routing ipv6 locator DUT1_ARG auto-sid-disable
#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mtu 9600
undo shutdown
ipv6 enable
ip address 11.1.1.1 255.255.255.0
ipv6 address 2000::1/64
ipv6 mtu 9600
isis ipv6 enable 1
isis circuit-type p2p
#

6.配置提供商侧BGP协议:公网使用iBGP邻居,私网使用eBGP邻居,私网邻居在后面修改。

设备对接配置如下:

bgp 4809
router-id 1.1.1.1
peer 3333::3 as-number 4809
peer 3333::3 connect-interface LoopBack0
#
ipv4-family unicast
  undo synchronization
  dampening 5 4500 10000 18000
  import-route direct
#
l2***-family e***
  policy ***-target
  peer 3333::3 enable
  peer 3333::3 advertise encap-type srv6
#

7.配置EVI参数。

8.配置E***路由:可根据业务类型选择路由,本例选择创建Type路由。

设备对接配置如下:

ip ***-instance E***_10GE_1
traffic-statistics enable
ipv4-family
  route-distinguisher 1.1.1.1:0
  apply-label per-instance
  ***-target 4809:1 export-extcommunity e***
  ***-target 4809:1 import-extcommunity e***
  diffserv-mode short-pipe af1 green
ipv6-family
  route-distinguisher 1.1.1.1:0
  apply-label per-instance
  ***-target 4809:1 export-extcommunity e***
  ***-target 4809:1 import-extcommunity e***
  diffserv-mode short-pipe af1 gree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0
ip binding ***-instance E***_10GE_1
ipv6 enable
ip address 192.85.1.1 255.255.255.0
ipv6 address 1001::1/64
ipv6 mtu 9600
#
bgp 4809
ipv4-family ***-instance E***_10GE_1
  dampening 5 4500 10000 18000
  import-route direct
  bestroute nexthop-priority ipv6
  advertise l2*** e***
  segment-routing ipv6 locator DUT1_ARG e***
  segment-routing ipv6 best-effort e***
  peer 192.85.1.2 as-number 65000
  peer 192.85.1.2 advertise-community
  peer 192.85.1.2 advertise-ext-community
#
ipv6-family ***-instance E***_10GE_1
  dampening 5 4500 10000 18000
  import-route direct
  bestroute nexthop-priority ipv6
  advertise l2*** e***
  segment-routing ipv6 locator DUT1_ARG e***
  segment-routing ipv6 best-effort e***
  peer 1001::2 as-number 65000
  peer 1001::2 advertise-community
  peer 1001::2 advertise-ext-community
#

9.配置E***路由参数:RT/RD配置为AS:EVI模式。

10.配置IP前缀参数:IP前缀模式选择IPv4 and IPv6。

11.配置客户侧端口:勾选端口->地址模式选择IPv4 and IPv6。

12.配置客户侧端口,点击完成。

13.CE模型修改为eBGP,AS号为65000。

14.启动协议:启动ISIS、BGP协议。

15.启动流量。

16.抓包查看效果:IPv4报文外层报头为SRv6-BE报头。

IPv6报文外层报头为SRv6-BE报头

当前,Renix软件E*** SRv6除了支持L3E*** Over SRv6,同时也支持E*** VPWS Over SRv6、E*** VPLS Over SRv6。测试可灵活调整接入方式,例如支持dot1q、qinq或物理口接入。可灵活调整路由各项参数,支持批量修改参数,也具备对该协议的扩展字段的开发能力。欢迎随时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