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22-12-30):
(无正文)

网友A:
老乡能介绍一下什么是以太网技术吗?这个技术经常在工业当中听说。

网友B:
手動設置IP 網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乡能介绍一下什么是以太网技术吗?这个技术经常在工业当中听说。

我也说不清楚,你网上搜搜吧

楼主:
你是不是说把自动获得改为手动,我试试。谢谢

楼主:
好像改了之后没反应。

网友C:
qq:383035001
炜世科技-WIZnet技术交流1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乡能介绍一下什么是以太网技术吗?这个技术经常在工业当中听说。

互联网是一种网络通讯协议,各种硬件通过互联网协议连接起来,相互通讯。以太网是其中的一种组网硬件(名称由读音翻译而来),最初的时候,互联网上只有以太网硬件,后来各种局域网等专用网络都被连接到互联网,导致现在的互联网硬件五花八门的,有电信的4G5G网络硬件,光通讯网络硬件、物联网硬件等等。我们电脑中插网线的网卡就是一种以太网硬件。

网友D:
第二个是以太网适配器,没插网线,哪来地址?网卡的物理地址MAC是网卡自带的,网卡的网络地址IP是路由器分配的或者是自定义后注册到路由器上的,所以不连接网线是不会有网络地址的。

第三个是虚拟网卡,不是实际的物理网卡

你的DNS服务器地址也是错的,DNS不可能跟你的网关是同一个地址

建议你找一本互联网相关书籍学习一下,内容挺复杂的,不学习一下直接做编程肯定是不行的,以太网不是简单的232串口。

我学的是下面的教材,400多页

网友A(点评):
请推荐一下相关基础入门级的书籍,谢谢!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回复做了更新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请问有电子版的吗?望分享一下。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文件太大了,传不了。以前在zlibrary下的,你网上找找,应该有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好的,方便的请发到本人的邮箱谢谢,wangdongchun79@163.com。

网友E:
你这以太网没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是以太网适配器,没插网线,哪来地址?网卡的物理地址MAC是网卡自带的,网卡的网络地址IP是路由器分 ...

我插上网线也没地址

网友D(点评):
估计地址有冲突

楼主:
我插上网线依然显示网线被拔出。我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只不过是在PC机上,不是笔记本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qq:383035001
炜世科技-WIZnet技术交流1群

我加群了,还没同意

楼主:
我这样设行吗?跟无线设在同一个网段。

网友F:
如果怀疑是网卡的问题,可以买一个USB网卡,不用纠结自带的网卡是不是坏了。

楼主:
怎么才能通呢?谢谢

楼主:
我的电脑是不是有问题,怎么没有默认网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加群了,还没同意

估计没上班

网友C:
21ic网站有问题,不支持傲游上传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通呢?谢谢

w5500的确很好用,我用来做数采,8ch,15khz/ch,不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w5500的确很好用,我用来做数采,8ch,15khz/ch,不掉数

是好用,可我的电脑不争气,没有默认网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不知道你如何控制w5500

网友C:
不知道你如何控制w5500的

网友C:
你不会没用单片机控制w5500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插上网线依然显示网线被拔出。我以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只不过是在PC机上,不是笔记本上。 ...

插上网线显示被拔出,说明你的以太网接口坏了,硬件都不连接,肯定ping不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插上网线显示被拔出,说明你的以太网接口坏了,硬件都不连接,肯定ping不通的。 ...

估计他没有分清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如何控制w5500的

谢谢!你发的第二张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如何控制w5500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没用单片机控制w5500吧?

控制了。我买的网口模块,SPI接口的,可以打开连接,可是发送数据没有回应。
程序里收到数据原封不动的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没有分清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怎么分不清,我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是电脑没有默认网关,这是我最头疼的。搞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发的第二张图看不清

21ic问题

网友C(点评):
图片被压缩了

网友C:
void set_default(void)                                                                                                    // ÉèÖÃĬÈÏMAC¡¢IP¡¢GW¡¢SUB¡¢DNS
{

        uint8 mac[6]={0x00,0x08,0xdc,0x11,0x11,0x11};                //Íø¿ÚÎïÀíµØÖ·
  //uint8 lip[4]={192,168,1,112};
        uint8 lip[4]={192,168,222,23};                                                                        //stm32×÷Ϊ·þÎñÆ÷IPµØÖ·
          //--------20220411 gxs add IPµØÖ·¿ÉÑ¡-----------
        //uint8 lip[4]={192,168,222,temp_address1};                                                                                                    //ÉèÖÃеÄIPµØÖ·
                //----------------------------------------------
  uint8 sub[4]={255,255,255,0};                                                                                //stm32×÷Ϊ·þÎñÆ÷×ÓÍøÑÚÂë
  //uint8 gw[4]={192,168,1,1};
        uint8 gw[4]={192,168,222,254};                                                                        //stm32×÷Ϊ·þÎñÆ÷ĬÈÏÍø¹Ø
  //uint8 dns[4]={114,114,114,114};
        uint8 dns[4]={8,8,8,8};                          //DNS

          //--------20220411 gxs add IPµØÖ·¿ÉÑ¡-----------
                        alt_u16 temp_address;
                        alt_u16 temp_address0;
                        alt_u8 temp_address1;
                        alt_u8 temp_address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ʹÄÜPORTA,PORTC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9;                                                                         //Ñ¡ÔñÒª¿ØÖƵÄGPIOÒý½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ÉèÖÃÒý½ÅËÙÂÊΪ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ÉèÖÃÒý½ÅģʽΪÉÏÀ­ÊäÈë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µ÷Óÿ⺯Êý£¬³õʼ»¯GPIO

                //read PB6,PB7 PB9
                        temp_address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temp_address0 = temp_address & 0x02C0;                //0x02C0 = 0000 0010 1100 0000
                        temp_address0 = temp_address0 >> 6;
                        temp_address1 = (alt_u8) temp_address0;                //ת»»Îª8bit
                        if(b_CheckBit(temp_address1, 3))
                                {
                                        b_SetBit(temp_address1,2);
                                        b_ClearBit(temp_address1,3);
                                }
                                else
                                {
                                        b_ClearBit(temp_address1,2);
                                        b_ClearBit(temp_address1,3);
                                }
                                temp_address1 = temp_address1 + 16;
                                lip[3]=temp_address1;                                                                        //stm32×÷Ϊ·þÎñÆ÷еÄIPµØÖ·
        //----------------------------------------------

  memcpy(ConfigMsg.lip, lip, 4);
  memcpy(ConfigMsg.sub, sub, 4);
  memcpy(ConfigMsg.gw,  gw, 4);
  memcpy(ConfigMsg.mac, mac,6);
  memcpy(ConfigMsg.dns,dns,4);

  ConfigMsg.dhcp=0;
  ConfigMsg.debug=1;
  ConfigMsg.fw_len=0;

  ConfigMsg.state=NORMAL_STATE;
  ConfigMsg.sw_ver[0]=FW_VER_HIGH;
  ConfigMsg.sw_ver[1]=FW_VER_LOW;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set_default(void)                                                                                                    // ÉèÖÃĬÈÏMAC¡¢IP¡¢GW¡¢SUB¡¢DNS
{

谢谢!我试试吧。不过还是担心没有默认网关是个问题

楼主:
不好使。
错误码:10060

网友C:
估计你控制w5500失败

网友H:
ctlnetwork ( CN_GET_NETINFO, ( void* ) &rWIZNETINFO );
读取网络的信息对不对?示波器看下SPI信号对不对

楼主:
找到一个问题,一个IO口,其实就是RST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
现在插上网线,网线灯也亮了。可是发送数据收不到回复。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以下这个函数过不去。
/*******************************************************************************
* 函数名  : W5500_Interrupt_Process
* 描述    : W5500中断处理程序框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说明    : 无
*******************************************************************************/
void W5500_Interrupt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j;

IntDispose:

        i=Read_W5500_1Byte(SIR);//读取端口中断标志寄存器
        if((i & S0_INT) == S0_INT)//Socket0事件处理
        {
                j=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IR);//读取Socket0中断标志寄存器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IR,j);
                if(j&IR_CON)//在TCP模式下,Socket0成功连接
                {
                        S0_State|=S_CONN;//网络连接状态0x02,端口完成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数据
                }
                if(j&IR_DISCON)//在TCP模式下Socket断开连接处理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关闭端口,等待重新打开连接
                        Socket_Init(0);                //指定Socket(0~7)初始化,初始化端口0
                        S0_State=0;//网络连接状态0x00,端口连接失败
                }
                if(j&IR_SEND_OK)//Socket0数据发送完成,可以再次启动S_tx_process()函数发送数据
                {
                        S0_Data|=S_TRANSMITOK;//端口发送一个数据包完成
                }
                if(j&IR_RECV)//Socket接收到数据,可以启动S_rx_process()函数
                {
                        S0_Data|=S_RECEIVE;//端口接收到一个数据包
                }
                if(j&IR_TIMEOUT)//Socket连接或数据传输超时处理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 关闭端口,等待重新打开连接
                        S0_State=0;//网络连接状态0x00,端口连接失败
                }
        }

        if(Read_W5500_1Byte(SIR) != 0)
                goto IntDispose;
}
主程序大循环

while (1)
        {
                W5500_Socket_Set();//W5500端口初始化配置

                //W5500_Interrupt_Process();//W5500中断处理程序框架

                if((S0_Data & S_RECEIVE) == S_RECEIVE)//如果Socket0接收到数据
                {
                        S0_Data&=~S_RECEIVE;
                        Process_Socket_Data(0);//W5500接收并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else if(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3000)//定时发送字符串
                {
                        if(S0_State == (S_INIT|S_CONN))
                        {
                                S0_Data&=~S_TRANSMITOK;
                                memcpy(Tx_Buffer, "\r\nWelcome To ChuangWeiElec!\r\n", 27);
                                Write_SOCK_Data_Buffer(0, Tx_Buffer, 27);//指定Socket(0~7)发送数据处理,端口0发送27字节数据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0;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我把那个函数注释掉也不行。
高手给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我又下载了一个客户端程序,如下图:

显示当前没有连接对象。

楼主:
DHCP到底开启还是没开启?我无语了。

楼主:
今天换了个STM32板子,读写寄存器都OK了,网口灯也闪了,就是拼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