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是否能支持SPI NAND

楼主(2022-12-30):
GD32F107是否能支持SPI NAND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2024-02-06):
应该可以的吧,这不就是SPI的flash么

网友B:
GD32F107是一款32位的ARM Cortex-M3内核微控制器,通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关于是否支持SPI NAND,需要查阅GD32F107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手册来确认

网友C:
一般来说,微控制器是否支持SPI NAND取决于其外设和接口的能力

网友D:
关于它是否支持SPI NAND,这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和库函数支持。

网友E:
即使GD32F107本身支持SPI接口,但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外部SPI NAND Flash存储器的兼容性和规格要求,以确保它们能够正确地进行通信和数据传输。

网友F:
我觉得只要是支持SPI,就应该能支持这个nand吧

网友G:
会支持的,毕竟这芯片也不算是很低端的

网友H:
SPI NAND通常需要SPI接口来进行通信,并且需要特定的命令和时序来进行控制和数据传输

网友I:
这个没注意过,不过一般MCU都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J:
这SPInand和SD接口有啥区别啊?

网友K:
您可以查看GD32F107的开发板资料或者应用笔记,看是否有关于SPI NAND的支持和应用的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