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当程序死机的时候,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是什么的原因?

楼主(2022-12-30):
比较好奇,当程序死机的时候,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是什么的原因?我这边是总以为是硬件原因,然后查硬件,然后再去查软件的原因,就很有意思。

网友A:
程序挂了,一般最多的是中断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挂了,一般最多的是中断冲突

中断冲突会引发程序挂掉是吧,还有个事情,就是中断优先级一般都怎么设计比较合理呢?就是重要的任务优先级设置高些?

网友B:
如果有通讯,则通讯的稳定性以及意外处理必不可少,否则很容易“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