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大电流,选择多大电容

楼主(2022-12-30):
咨询个问题,假如有一个瞬间大电流2A,这个电流只有靠电解电容或者钽电容提供,这个容值怎么选择,如何计算?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资料分享。

网友B:
是不是根据电容的储能公式简单估算一下。

楼主(点评):
谢谢坛友赐教。

网友C(点评):
取决于允许的电压跌落

网友D:
楼主没有其余参数不好计算。除了有电流,还要有放电时间,放电后的电压等等。
假设电解电容10000uF,ESR为0.1R,放电前电压10V,放电2A,放电时间1ms,则压降=2*0.1+ 2*0.001/0.01=0.4V,放电1ms后电压为9.6V,断开负载则为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