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国产单片机] 色彩识别与样本色彩显示器

楼主(2022-12-30):
#申请原创#

要想识别色彩就离不开色彩传感器的使用,而色彩传感器的种类又有许多种,如早期的TCS230TCS3200到现在的TCS34725等。
对于TCS230这类的传感器,它是以脉冲计数的方式来获得检测值,并通过色彩通道的选择来获得RGB的值。此外,为了达到一个可供使用的标准值,还需进行白平衡等处理,使用起来相对比较麻烦。
1  TCS230

而现在推出的色彩传感器,如TCS34725则是数字化的,并采用I2C接口来传送数据,在使用时直接就可读取到色彩的RGB值,并可获得两种色彩模式的检测结果,即RGB模式和HSL模式因此在使用上,它要比以前的色彩传感器要方便许多,功能也丰富一些。
2  TCS34725

1. 整体结构
为此,在制作色彩识别与样本色彩显示器时是直接选取TCS34725来做检测器件,该设计的整体结构见图3所示。
3 整体结构

在整体结构中,是以复旦微的FM33LGxx开发板作为处理核心,由TCS34725检测色彩值,由彩色的LCD屏来承担显示任务,其实物构成如图4所示。
4 实物构成

2.色彩传感器及其使用

TCS34725是采用I2C方式工作,其遵循的通讯协议如下:

TCS34725与开发板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PE9 ---SCL
PD10---SDA
由于TCS34725使用I2C的方式工作,为此是以GPIO口来模拟I2C的方式来实现。
其中,对所用引脚的功能配置函数为:
void TCS34725_I2C_Init()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D, F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F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E, FL_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F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

由于在TCS34725工作时,既有数据输入处理,又有数据输出处理,故为其配置的输入、输出模式设置函数为:
void TCS_SDA_OUT()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D, F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F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void TCS_SDA_IN()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D, F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ENABLE;
    F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

TCS34725发送和接收字节数据的函数分别为:
void TCS34725_I2C_Send_Byte(u8 byte)
{
        u8 i;
        TCS_SDA_OUT();
        TCS_SCL_L;
        for(i = 0; i < 8; i++)
        {
                if(((byte&0x80)>>7)==1)  TCS_SDA_H;
                else
                        TCS_SDA_L;
                byte <<= 1;
                FL_DelayUs(2);
                TCS_SCL_H;
                FL_DelayUs(2);
                TCS_SCL_L;
                FL_DelayUs(2);
        }
}

u8 TCS34725_I2C_Read_Byte(u8 ack)
{
        u8 i,receive = 0;
        TCS_SDA_IN();
        for(i = 0; i < 8; i++)
        {
                TCS_SCL_L;
                FL_DelayUs(2);
                TCS_SCL_H;
                receive <<= 1;
                if(TCS_SDA_READ) receive++;
                FL_DelayUs(1);
        }
        if (!ack) TCS34725_I2C_NACK();
        else TCS34725_I2C_ACK();
        return  receive;
}

TCS34725的初始化函数为:
u8 TCS34725_Init(void)
{
        u8 id=0;
        TCS34725_I2C_Init();
        TCS34725_Read(TCS34725_ID, &id, 1);
        if(id==0x4D | id==0x44)
        {
                        TCS34725_SetIntegrationTime(TCS34725_INTEGRATIONTIME_50MS);
                        TCS34725_SetGain(TCS34725_GAIN_1X);
                        TCS34725_Enable();
                        return 1;
        }
        return 0;
}

获取输出值的函数为:
u8 TCS34725_GetRawData(COLOR_RGBC *rgbc)
{
        u8 status = TCS34725_STATUS_AVALID;
        TCS34725_Read(TCS34725_STATUS, &status, 1);
        if(status & TCS34725_STATUS_AVALID)
        {
                rgbc->c = TCS34725_GetChannelData(TCS34725_CDATAL);
                rgbc->r = TCS34725_GetChannelData(TCS34725_RDATAL);
                rgbc->g = TCS34725_GetChannelData(TCS34725_GDATAL);
                rgbc->b = TCS34725_GetChannelData(TCS34725_BDATAL);
                return 1;
        }
        return 0;
}

3.LCD屏显示驱动
在显示方面,所使用的显示器件为0.96寸的彩色LCD屏,其显示分辨率为160*80像素点。该显示屏采用SPI接口方式工作,为此它与开发板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SCL ---PD3
SDA ---PD5
RES ---PD4
DC ---PC5
CS ---PD2

LCD屏对引脚的功能配置函数为:
void lcd_app(void)
{
    F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D, FL_GPIO_PIN_2|FL_GPIO_PIN_3|FL_GPIO_PIN_4|F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2|FL_GPIO_PIN_3|FL_GPIO_PIN_4|F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F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FL_GPIO_ResetOutputPin(GPIOC, F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pin = F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FL_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F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FL_DISABLE;
    F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GPIO口模拟SPI方式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_Bus(u8 dat)
{
    u8 i;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

LC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Lcd_Init(void)
{
  OLED_RST_Clr();
  FL_DelayMs(200);
  OLED_RST_Set();
  FL_DelayMs(200);
  LCD_WR_REG(0x11);
  FL_DelayMs(100);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6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29);
}

4. 功能实现
有了前面的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其功能设计了。
其设计思想为:
1)进行色彩值的归一化处理
由于TCS34725传感器是按3基色的亮度来进行检测的,因此对其检测值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其处理方法就是用RGB的色彩值*255/亮度值。
以红色为例,其进行归一化的语句为:
rv=rgb.r*255/rgb.c;
对于GB这两种色彩的归一化处理与之相仿。

2)实现样本色彩的标识处理
在获得了色彩的归一化结果后,其输出值是24位色,为了便于以16位色彩的形式进行显示,需进行色彩位数的变换处理,对于565的色彩表示方式,所进行的变换处理为:
fv=((rv>>3)<<8)+((gv>>2)<<5)+(bv>>3);
其中fv就是变换后的16位色彩值,而rvgvbv8位色彩值。

此外,还要做的2件事为:一是绘制样本色彩框,以标识样本色彩的区域,另一个则是标识样本色彩,即填充一个样本色彩块。
实现样本色彩框的绘制函数为:
void LCD_box(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l;
      LCD_Address_Set(x1,y1,x2,y1);
      l=x2-x1;
      for(i=0;i<l;i++)
      {
            LCD_WR_DATA8(0xff);
            LCD_WR_DATA8(0xff);
      }
      LCD_Address_Set(x1,y2,x2,y2);
      for(i=0;i<l;i++)
      {
            LCD_WR_DATA8(0xff);
            LCD_WR_DATA8(0xff);
      }
      l=y2-y1;
      for(i=0;i<l;i++)
      {
          LCD_DrawPoint(x1,y1+i,WHITE);
      }
      for(i=0;i<l;i++)
      {
          LCD_DrawPoint(x2,y1+i,WHITE);
      }
}

实现样本色彩标识的函数为:
void LCD_color(u16 Color)
{
    u16 i,j;
    LCD_Address_Set(110,30,129,49);
    for(i=0;i<20;i++)
    {
       for (j=0;j<20;j++)
       {
          LCD_WR_DATA(Color);
       }
    }
}

功能处理的主程序:
int main(void)
{
    u16 rv,gv,bv,fv;
    MF_Clock_Init();
    MF_SystemClock_Config();
    FL_Init();
    MF_Config_Init();
    UserInit();
    led_int();
    lcd_app();
    Lcd_Init();
    LCD_Clear(BLACK);
    BACK_COLOR=BLACK;
    FL_DelayMs(2000);
    LCD_ShowString(20,30,"R:  G:  B:",YELLOW);
    LCD_color(RED);
    LCD_box(109,29,130,50);
    TCS34725_Init();
    TCS34725_GetRawData(&rgb);
    while(1)
    {
               TCS34725_GetRawData(&rgb);
               rv=rgb.r*255/rgb.c;
               gv=rgb.g*255/rgb.c;
               bv=rgb.b*255/rgb.c;
               LCD_ShowNum(0,50,rv,4,YELLOW);
               LCD_ShowNum(32,50,gv,4,YELLOW);
               LCD_ShowNum(64,50,bv,4,YELLOW);
               fv=((rv>>3)<<8)+((gv>>2)<<5)+(bv>>3);
               LCD_color(fv);
               FL_DelayMs(1000);
               LED0_TOG();
     }
}

5. 验证测试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检测的效果如图5至图7所示,其中用于彩色检测的材料为彩色的泡沫塑料板。
从测试效果看,其结果还是可信的,能在一定应用场合使用。
此外,由于传感器上所配的LED灯有些偏黄,会对反射光的检测有一定的影响。

5 检测粉色

6 检测绿色

7 检测蓝色

TCS34725相关代码及主程序:

使用色彩传感器捕获颜色并在屏幕上显示RGB值和色块,整体完成度较好,文章结构较为合理。若使用RGB灯将颜色显示,效果可能更佳。如果可以,作者是否可以上传源码,方便其他人下载学习。

楼主:
TCS34725相关代码及主程序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