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ARM Cortex M0国产32位单片机MM32SPIN220B

楼主(2022-12-30):
灵动MM32SPIN220B使用高性能的ARM®CortexTM-M0为内核的国产32位MCU,内嵌两组具备有自举二极管的N通道半桥栅极驱动器。MCU微控制器工作频率高达96兆赫兹,内置高速SRAM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MM32SPIN220B系列包含1个12位ADC、4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1个高级PWM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UART通信接口与特有的单线双向通信接口。

MM32SPIN220B产品系列输入电压为3V~15V,具有过温保护和欠压锁定保护功能,可以进入待机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MM32SPIN220B产品提供QFN32封装形式;下面给出了该系列产品中所有外设的基本介绍。

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MM32SPIN220B产品微控制器适合于单相永磁无刷电机、快速无线充电等多种应用场合。

楼主:
MM32SPIN220B产品特性
•两组N型半桥式栅极驱动器(GATE-DRIVER)
-工作电压范围:5V至13V
-二相栅极驱动器
-驱动能力:5000PF负载,上升时间与下降时间为75N秒
-UVLO保护
-上下桥短路自动保护功能
•内核与系统:
-32位ARM®CortexTM-M0处理器内核
最高工作频率可达96MHZ
-单指令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存储器
-高达64K字节的闪存程序存储器
-高达8K字节的SRAM
•时钟、复位和电源管理
-2.0V~5.5V供电
-上电/断电复位(POR/PDR)、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
-外部8~24MHz高速晶体振荡器
-内嵌经出厂调校的48MHz高速振荡器
-内嵌40KHz低速振荡器
-PLL支持CPU最高运行在96MHz
•低功耗
-睡眠、停机和待机模式
•1个12位模数转换器,1μS转换时间(多达8个输入通道)
-转换范围:0~VDDA
•2个比较器
•5通道DMA控制器
-支持的外设:Timer、UART、I2C和ADC
•多达10个快速I/O端口:
-所有I/O口可以映像到16个外部中断;
特定的端口支持输入输出5V信号
•调试模式
-串行单线调试(SWD)
•多达9个定时器
-1个16位高级定时器4通道高级控制定时器
-1个32位定时器和4个16位定时器
-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的和窗口型的)
-系统时间定时器:24位自减型计数器
•多达2个通信接口
-1个UART接口
-1个I2C接口
•96位的芯片唯一ID(UID)
•采用QFN32封装

楼主:
MM32SPIN220B产品功能和外设配置

楼主:
ARM®的CortexTM-M0核心并内嵌闪存和SRAM
ARM®的CortexTM-M0处理器是最新一代的嵌入式ARM处理器,它为实现MCU的需要提供了低成本的平台、缩减的引脚数目、降低的系统功耗,同时提供卓越的计算性能和先进的中断系统响应。

楼主:
ARM®的CortexTM-M0是32位的RISC处理器,提供额外的代码效率,在通常8和16位系统的存储空间上发挥了ARM内核的高性能。

MM32SPIN220B拥有内置的ARM核心,因此它与所有的ARM工具和软件兼容。

楼主:
内置闪存存储器
最大64K字节的内置闪存存储器,用于存放程序和数据。

内置SRAM
最大8K字节的内置SRAM。

MM32SPIN220B应用参考线路

网友A:
可以用keil开发吗?

网友B:
只有1个ADC外设,有点**肋啊。

网友C:
96MHz的主频,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