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用数字量去控制数字量。

楼主(2022-12-31):
用数字量去控制数字量。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感觉上很简单,但其实又不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用数字量去控制数字量。很多小伙伴都会说数字量,控制数字量,那不就是开关控制通断就可以了吗?当然是,但也不全是。你如果应用到强电电路中你比如说家里的电灯开关就是一个用数字量的通和断来去控制灯的亮和灭。可是应用到开发板的编程过程中。他就不是这样。就相当于开关给开发板一个数字量的信号,然后开发板去识别到这个数字信号,识别到数字信号后开发板再输出一个数字量的信号。将小灯点亮或者让继电器吸合,又或者输出其他的一些功能。从而达到被控制的效果。那怎样才能达到被控制的效果呢?有的小伙伴会说,你这样太麻烦了,我直接接个开关,不就完全可以控制了吗?还需要用什么开发板?但是。我们用开关的时候,有一些是带自锁的,有的是不带自锁的。如果我们采用的不带自锁开关,我们能一直去按着开关不让他复位吗?当然不能。而且有些情况数字量信号也不一定就是开关给出来的吧。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开发板一个信号。一个数字信号,然后让开发板去执行这一项指令,去输出另一个数字的信号,来达到小灯的点亮,或者说是继电器的吸合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种功能。
     我们以点亮LED小灯为例
这里需要的硬件儿有开关模块,LED小灯模块,开发板。

      因为会用到开关模块,我在和大家分享一个按键开关的上拉按键开关的下拉,和什么是上拉电阻,什么是下拉电阻的一些相关知识。
       将电源的正极连入10K电阻,然后再连到一个开关之后,将这个开关接入负极,在开关和电阻的支线上连接输出端口。这种连接方式就叫按键的上拉,它所串联的电阻,就叫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是进入开发板内的信号为高电平信号当开关动作时给开发板一个低电平信号。

将开关串联到10K电阻内然后再将10K电阻接入电源负极,在开关和电阻的连接接点处引出信号端口,就称之为按键下拉,它所串联的电阻,就叫下拉电阻,下拉电阻进入开发板的信号是低电平信号,当开关动作时给开发板一个高电平信号。
     电阻和开关的公共点为采集点。
     这就是按键上拉和按键下拉。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 两个词语正控负控
     控制输出端口输出为高电平时用电设备工作,称之为正控。
     控制输出端口输出为低电平时用电设备工作,称之为负控
    关键信息我们了解了
     我们进行连线,
    将开关的输出信号输出的连入开发板。再将需要点亮LED小灯模块连入开发板这样我们的硬件就连好了。
    我建议这里使用模块化编程里面的开关模块,因为价钱非常便宜,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连接电阻、布线等其他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只需要连接三根杜邦线即可使用。LED小灯呢如果有最好也用小灯模块如果没有,我们可以自己连入LED小灯加入限流电阻,一定记住哦,切记要加入限流电阻,否则就有可能让你的钱包会受伤哦。
    怎么测试呢?
    我们先进行编程,
     第一步写备注(开关控制LED小灯亮灭,开关接5端口LED小灯正控接16端口)
     第二步开始编程,找到输入输出模块,因为这里只有输入和输出即可,我们这里需要再使用到一个判断语句,就是如果。

一个简单的小灯控制和程序,我们就编好了
    第三步,测试一下。测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小灯不会那么听开关的话,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按动开关的同时开关的状态可能会产生抖动。
    第四步程序修改我们在程序中加入防抖功能,这次小灯听话了吧。按键防抖功能,还是很有必要的。

                                      怎么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吧,我们还得深入的学习基础知识啊。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