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频繁读写BKP备份寄存器,导致RTC误差大。

楼主(2022-12-31):
如题,因为需要用到BPK备份寄存器RAM,平均一秒读写一次备份RAM,RTC 12小时的竟然误差34秒。一开始我以为是STM32F103的RTC太差了。于改修改PCB,使用DS1302做RTC。没想到误差更大,1小时就误差60秒。DS1302我使用过非常多,其它地方并没有这样的问题。经过反复对比,我终于发现,只要不读写备份RAM就没有问题。只要一读写,无论读写多少次都会造成误差。读写得越多,误差越大。求解决办法,求指点。

网友A:
减少写入次数

网友B:
既然加了ds1302,那么stm32的rtc也用上,但只做数据保存,不理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加了ds1302,那么stm32的rtc也用上,但只做数据保存,不理会时间。

我试一下这样RTC还会不会受影响,但是这样的话,RTC电池,要同时给2个芯片供电。耗电量会增大。

网友C:
DS1302有时间的误差的吗?

网友D:
为什么要读写这个数据呢?

减少写入的次数。

网友E:
你使用的32K的晶振吗?

网友F:
读写BKP备份寄存器为什么会导致RTC出问题?

网友G:
BKP备份寄存器和内部RTC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吧?更别说外部RTC了。

网友H:
我感觉是读写备份RAM的程序有问题。贴出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BKP备份寄存器和内部RTC应该没有直接的联系吧?更别说外部RTC了。

你大概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内部RTC和BKP是共用时钟LSE或LSI时钟的。还有RTC和BKP是共用备份电源的。怎么说没有直接联系?我说外部RTC,不是指内部BKP和外部RTC的关系。因为换成外部RTC了,时钟备份电源和时钟晶振也换到外部RTC了。所以,也换成了外部备份RAM。就是DS1302的32字节的RAM。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大概没看明白我说的意思。内部RTC和BKP是共用时钟LSE或LSI时钟的。还有RTC和BKP是共用备份电源的。怎么 ...

懂了,那就只能研究为什么读的时候会导致RTC出现误差了。

网友I:
这个为什么不使用内部的RTc?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网友J:
这个是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K:
bkp只是保存参数而已。

网友L(2023-02-03):
可以先减少写入的次数,再看看有没有时间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