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合泰 HT66F2390 uart0与uart1 串口代码相互通信

楼主(2022-12-31):
合泰 HT66F2390 uart0与uart1 串口代码相互通信

串口配置无需多言 ,代码在可自行下载: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HHHSSD/16336455

连接引脚:

楼主:
显示效果:

楼主:
注意:发送前注意换行

网友A(2023-02-02):
这个配置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B:
这个就是IO的区别,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串口之间可以互相的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