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完成一个STM32的USART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22-12-31):
hal库实现
  • (1)打开STM32CubeMX,创建新项目(如下图红框,此时我已经建立完项目,点击如图中1的历史项目)

楼主:
选择STM32F103C8开发板

楼主:
如下图选择高速时钟

楼主:
设置USART2如下图

楼主:
点击Clock Configuration选择HSE和PLLCLK

楼主:
设置中断

楼主:
生成代码:

楼主:
在main.c中的while循环中添加代码
char data[]="hello windows!\n";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data, 15, 0xffff);
                //高电平点亮A1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
                //低电平熄灭A12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900);

楼主:
设置参数

楼主:
串口调试,rxd接A2,txd接A3,boot0置0,boot1置1

楼主:
注:烧录后要先断电,rxd接A2,txd接A3,boot0置0,boot1置1,再通电。串口调试助手设置波特率为115200,校验位无,数据位为8,停止位为1[

楼主:
汇编实现
(1)新建项目,选择STM32F103C8芯片

(2)新建.s文件

楼主:
在文件中写入如下代码
;RCC寄存器地址映像
RCC_BASE            EQU    0x40021000
RCC_CR              EQU    (RCC_BASE + 0x00)
RCC_CFGR            EQU    (RCC_BASE + 0x04)
RCC_CIR             EQU    (RCC_BASE + 0x08)
RCC_APB2RSTR        EQU    (RCC_BASE + 0x0C)
RCC_APB1RSTR        EQU    (RCC_BASE + 0x10)
RCC_AHBENR          EQU    (RCC_BASE + 0x14)
RCC_APB2ENR         EQU    (RCC_BASE + 0x18)
RCC_APB1ENR         EQU    (RCC_BASE + 0x1C)
RCC_BDCR            EQU    (RCC_BASE + 0x20)
RCC_CSR             EQU    (RCC_BASE + 0x24)

;AFIO寄存器地址映像
AFIO_BASE           EQU    0x40010000
AFIO_EVCR           EQU    (AFIO_BASE + 0x00)
AFIO_MAPR           EQU    (AFIO_BASE + 0x04)
AFIO_EXTICR1        EQU    (AFIO_BASE + 0x08)
AFIO_EXTICR2        EQU    (AFIO_BASE + 0x0C)
AFIO_EXTICR3        EQU    (AFIO_BASE + 0x10)
AFIO_EXTICR4        EQU    (AFIO_BASE + 0x14)

;GPIOA寄存器地址映像
GPIOA_BASE          EQU    0x40010800
GPIOA_CRL           EQU    (GPIOA_BASE + 0x00)
GPIOA_CRH           EQU    (GPIOA_BASE + 0x04)
GPIOA_IDR           EQU    (GPIOA_BASE + 0x08)
GPIOA_ODR           EQU    (GPIOA_BASE + 0x0C)
GPIOA_BSRR          EQU    (GPIOA_BASE + 0x10)
GPIOA_BRR           EQU    (GPIOA_BASE + 0x14)
GPIOA_LCKR          EQU    (GPIOA_BASE + 0x18)

;GPIO C口控制
GPIOC_BASE          EQU    0x40011000
GPIOC_CRL           EQU    (GPIOC_BASE + 0x00)
GPIOC_CRH           EQU    (GPIOC_BASE + 0x04)
GPIOC_IDR           EQU    (GPIOC_BASE + 0x08)
GPIOC_ODR           EQU    (GPIOC_BASE + 0x0C)
GPIOC_BSRR          EQU    (GPIOC_BASE + 0x10)
GPIOC_BRR           EQU    (GPIOC_BASE + 0x14)
GPIOC_LCKR          EQU    (GPIOC_BASE + 0x18)

;串口1控制
USART1_BASE         EQU    0x40013800
USART1_SR           EQU    (USART1_BASE + 0x00)
USART1_DR           EQU    (USART1_BASE + 0x04)
USART1_BRR          EQU    (USART1_BASE + 0x08)
USART1_CR1          EQU    (USART1_BASE + 0x0c)
USART1_CR2          EQU    (USART1_BASE + 0x10)
USART1_CR3          EQU    (USART1_BASE + 0x14)
USART1_GTPR         EQU    (USART1_BASE + 0x18)

;NVIC寄存器地址
NVIC_BASE           EQU    0xE000E000
NVIC_SETEN          EQU    (NVIC_BASE + 0x0010)
;SETENA寄存器阵列的起始地址
NVIC_IRQPRI         EQU    (NVIC_BASE + 0x0400)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阵列的起始地址
NVIC_VECTTBL        EQU    (NVIC_BASE + 0x0D08)
;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地址
NVIC_AIRCR          EQU    (NVIC_BASE + 0x0D0C)
;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控制寄存器的地址
SETENA0             EQU    0xE000E100
SETENA1             EQU    0xE000E104

;SysTick寄存器地址
SysTick_BASE        EQU    0xE000E010
SYSTICKCSR          EQU    (SysTick_BASE + 0x00)
SYSTICKRVR          EQU    (SysTick_BASE + 0x04)

;FLASH缓冲寄存器地址映像
FLASH_ACR           EQU    0x40022000

;SCB_BASE           EQU    (SCS_BASE + 0x0D00)

MSP_TOP             EQU    0x20005000
;主堆栈起始值
PSP_TOP             EQU    0x20004E00
;进程堆栈起始值

BitAlias_BASE       EQU    0x22000000
;位带别名区起始地址
Flag1               EQU    0x20000200
b_flas              EQU    (BitAlias_BASE + (0x200*32) + (0*4))
;位地址
b_05s               EQU    (BitAlias_BASE + (0x200*32) + (1*4))
;位地址
DlyI                EQU    0x20000204
DlyJ                EQU    0x20000208
DlyK                EQU    0x2000020C
SysTim              EQU    0x20000210

;常数定义
Bit0                EQU    0x00000001
Bit1                EQU    0x00000002
Bit2                EQU    0x00000004
Bit3                EQU    0x00000008
Bit4                EQU    0x00000010
Bit5                EQU    0x00000020
Bit6                EQU    0x00000040
Bit7                EQU    0x00000080
Bit8                EQU    0x00000100
Bit9                EQU    0x00000200
Bit10               EQU    0x00000400
Bit11               EQU    0x00000800
Bit12               EQU    0x00001000
Bit13               EQU    0x00002000
Bit14               EQU    0x00004000
Bit15               EQU    0x00008000
Bit16               EQU    0x00010000
Bit17               EQU    0x00020000
Bit18               EQU    0x00040000
Bit19               EQU    0x00080000
Bit20               EQU    0x00100000
Bit21               EQU    0x00200000
Bit22               EQU    0x00400000
Bit23               EQU    0x00800000
Bit24               EQU    0x01000000
Bit25               EQU    0x02000000
Bit26               EQU    0x04000000
Bit27               EQU    0x08000000
Bit28               EQU    0x10000000
Bit29               EQU    0x20000000
Bit30               EQU    0x40000000
Bit31               EQU    0x80000000

;向量表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DCD    MSP_TOP            ;初始化主堆栈
    DCD    Start              ;复位向量
    DCD    NMI_Handler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Hard Fault Handler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0
    DCD    SysTick_Handler    ;SysTick Handler
    SPACE  20                 ;预留空间20字节

;代码段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主程序开始
    ENTRY
    ;指示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Start
    ;时钟系统设置
    ldr    r0, =RCC_CR
    ldr    r1, [r0]
    orr    r1, #Bit16
    str    r1, [r0]
    ;开启外部晶振使能
    ;启动外部8M晶振

ClkOk
    ldr    r1, [r0]
    ands   r1, #Bit17
    beq    ClkOk
    ;等待外部晶振就绪
    ldr    r1,[r0]
    orr    r1,#Bit17
    str    r1,[r0]
    ;FLASH缓冲器
    ldr    r0, =FLASH_ACR
    mov    r1, #0x00000032
    str    r1, [r0]

    ;设置PLL锁相环倍率为7,HSE输入不分频
    ldr    r0, =RCC_CFGR
    ldr    r1, [r0]
    orr    r1, #(Bit18 :OR: Bit19 :OR: Bit20 :OR: Bit16 :OR: Bit14)
    orr    r1, #Bit10
    str    r1, [r0]
    ;启动PLL锁相环
    ldr    r0, =RCC_CR
    ldr    r1, [r0]
    orr    r1, #Bit24
    str    r1, [r0]
PllOk
    ldr    r1, [r0]
    ands   r1, #Bit25
    beq    PllOk
    ;选择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ldr    r0, =RCC_CFGR
    ldr    r1, [r0]
    orr    r1, #(Bit18 :OR: Bit19 :OR: Bit20 :OR: Bit16 :OR: Bit14)
    orr    r1, #Bit10
    orr    r1, #Bit1
    str    r1, [r0]
    ;其它RCC相关设置
    ldr    r0, =RCC_APB2ENR
    mov    r1, #(Bit14 :OR: Bit4 :OR: Bit2)
    str    r1, [r0]

    ;IO端口设置
    ldr    r0, =GPIOC_CRL
    ldr    r1, [r0]
    orr    r1, #(Bit28 :OR: Bit29)
    ;PC.7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z
    and    r1, #(~Bit30 & ~Bit31)
    ;PC.7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str    r1, [r0]

    ;PA9串口0发射脚
    ldr    r0, =GPIOA_CRH
    ldr    r1, [r0]
    orr    r1, #(Bit4 :OR: Bit5)
    ;PA.9输出模式,最大速度50MHz
    orr    r1, #Bit7
    and    r1, #~Bit6
    ;10:复用功能推挽输出模式
    str    r1, [r0]

    ldr    r0, =USART1_BRR
    mov    r1, #0x271
    str    r1, [r0]
    ;配置波特率-> 115200

    ldr    r0, =USART1_CR1
    mov    r1, #0x200c
    str    r1, [r0]
    ;USART模块总使能 发送与接收使能
    ;71 02 00 00   2c 20 00 00

    ;AFIO 参数设置
    ;Systick 参数设置
    ldr    r0, =SYSTICKRVR
    ;Systick装初值
    mov    r1, #9000
    str    r1, [r0]
    ldr    r0, =SYSTICKCSR
    ;设定,启动Systick
    mov    r1, #0x03
    str    r1, [r0]

    ;NVIC
    ;ldr   r0, =SETENA0
    ;mov   r1, 0x00800000
    ;str   r1, [r0]
    ;ldr   r0, =SETENA1
    ;mov   r1, #0x00000100
    ;str   r1, [r0]

    ;切换成用户级线程序模式
    ldr    r0, =PSP_TOP
    ;初始化线程堆栈
    msr    psp, r0
    mov    r0, #3
    msr    control, r0

    ;初始化SRAM寄存器
    mov    r1, #0
    ldr    r0, =Flag1
    str    r1, [r0]
    ldr    r0, =DlyI
    str    r1, [r0]
    ldr    r0, =DlyJ
    str    r1, [r0]
    ldr    r0, =DlyK
    str    r1, [r0]
    ldr    r0, =SysTim
    str    r1, [r0]

;主循环
main
    ldr    r0, =Flag1
    ldr    r1, [r0]
    tst    r1, #Bit1
    ;SysTick产生0.5s,置位bit 1
    beq    main                  ;0.5s标志还没有置位

    ;0.5s标志已经置位
    ldr    r0, =b_05s
    ;位带操作清零0.5s标志
    mov    r1, #0
    str    r1, [r0]
    bl     LedFlas

    mov    r0, #'H'
    bl     send_a_char

        mov    r0, #'e'
    bl     send_a_char

        mov    r0, #'l'
    bl     send_a_char

        mov    r0, #'l'
    bl     send_a_char

        mov    r0, #'o'
    bl     send_a_char

        mov    r0, #' '
    bl     send_a_char

        mov    r0, #'w'
    bl     send_a_char

        mov    r0, #'o'
    bl     send_a_char

        mov    r0, #'r'
    bl     send_a_char

        mov    r0, #'l'
    bl     send_a_char

        mov    r0, #'d'
    bl     send_a_char

        mov    r0, #'\n'
    bl     send_a_char

        b      main

;子程序 串口1发送一个字符
send_a_char
    push   {r0 - r3}
    ldr    r2, =USART1_DR
    str    r0, [r2]
b1
    ldr    r2, =USART1_SR
    ldr    r2, [r2]
    tst    r2, #0x40
    beq    b1
    ;发送完成(Transmission complete)等待
    pop    {r0 - r3}
    bx     lr

;子程序 led闪烁
LedFlas
    push   {r0 - r3}
    ldr    r0, =Flag1
    ldr    r1, [r0]
    tst    r1, #Bit0
    ;bit0 闪烁标志位
    beq    ONLED        ;为0 打开led灯
    ;为1 关闭led灯
    ldr    r0, =b_flas
    mov    r1, #0
    str    r1, [r0]
    ;闪烁标志位置为0,下一状态为打开灯
    ;PC.7输出0
    ldr    r0, =GPIOC_BRR
    ldr    r1, [r0]
    orr    r1, #Bit7
    str    r1, [r0]
    b      LedEx
ONLED
    ;为0 打开led灯
    ldr    r0, =b_flas
    mov    r1, #1
    str    r1, [r0]
    ;闪烁标志位置为1,下一状态为关闭灯
    ;PC.7输出1
    ldr    r0, =GPIOC_BSRR
    ldr    r1, [r0]
    orr    r1, #Bit7
    str    r1, [r0]
LedEx
    pop    {r0 - r3}
    bx     lr

;异常程序
NMI_Handler
    bx     lr

HardFault_Handler
    bx     lr

SysTick_Handler
    ldr    r0, =SysTim
    ldr    r1, [r0]
    add    r1, #1
    str    r1, [r0]
    cmp    r1, #500
    bcc    TickExit
    mov    r1, #0
    str    r1, [r0]
    ldr    r0, =b_05s
    ;大于等于500次 清零时钟滴答计数器 设置0.5s标志位
    ;位带操作置1
    mov    r1, #1
    str    r1, [r0]
TickExit
    bx     lr

    ALIGN
    ;通过用零或空指令NOP填充,来使当前位置与一个指定的边界对齐
    END

楼主:
串口调试,boot0置0

楼主:
注:烧录后先断电,boot0置0,再接点进行串口调试

楼主:
乱码问题:串口调试只能解析utf-8和gb18030,而系统板发回的是ANSI格式的字符

楼主:
解决办法:找到.s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保存为utf-8格式

网友A:
那boot1该置0还是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