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TM32 时钟配置之寄存器操作

楼主(2022-12-31):
时钟
1.1时钟树
Stm32 的时钟配置必须要参考时钟树,时钟树决定了时钟的配置的路径,兼着参考RCC寄存器就可以配置不同的时钟频率了。另外STM32外部晶振推荐为8M,所以用外部时钟时最好采用推荐值。

楼主:
时钟配置
程序刚启动的时候,stm32采用的为内部高速时钟,通过上图的时钟树可以发现内部8M时钟通过SW成为系统时钟。RCC_CR的复位值为0x000XX83,展开后为HSION为1,也印证了时钟默认为内部高速时钟。如果需要采用外部时钟,需要按照如下的方式配置。

楼主:
时钟初始化,即将时钟的寄存器采用默认值。

楼主:
开始外部时钟且外部时钟起震准备就绪。

楼主:
设置PLLXTPRE(只能在关闭PLL时才能写入此位),可选择分频不分频。

楼主:
设置进入PLL的源时钟(只能在关闭PLL时才能写入此位)。因为采用外部时钟所以只有一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