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27移植FreeRTOS

楼主(2022-12-31):
移植FreeRTOS

老步骤在我上一节就说了,现在移植到F427上面只需要改点程序
首先第一步是替换include文件里面的FreeRTOSConfig.h文件。新的FreeRTOSConfig.h文件在demo里面找如下面第二张图

楼主:
然后就是第二步修改FreeRTOSConfig.h文件

楼主:
改成
  1. #if defined(__ICCARM__) ||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GNUC__)
  2.         #include <stdint.h>
  3.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4. #endif

楼主:
然后改一下FreeRTOSConfig.h下面的宏定义和注释掉第126行的代码,ok这样FreeRTOSConfig.h就配置完成了

楼主: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楼主:
然后我使用了静态的栈所以还要打开FrRTOSconfig.h文件将下面标志开启

楼主:
然后在main.c或者自己另外写一个文件写两个源文件,我是在main.c里面添加的

楼主:
StackType_t xIdle3Static[1500];
StaticTask_t xIdleTCB;

StackType_t xITimeStatic[1500];
StaticTask_t xITimeTCB;

void 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 StaticTask_t ** ppxIdleTaskTCBBuffer,StackType_t ** ppxIdleTaskStackBuffer,uint32_t * pulIdleTaskStackSize ){
                        *ppxIdleTaskTCBBuffer=&xIdleTCB;
                        *ppxIdleTaskStackBuffer=xIdle3Static;
                        *pulIdleTaskStackSize=1500;
}
void vApplicationGetTimerTaskMemory( StaticTask_t ** ppxTimerTaskTCBBuffer,
                                          StackType_t ** ppxTimerTaskStackBuffer,
                                              uint32_t * pulTimerTaskStackSize ){
                        * ppxTimerTaskTCBBuffer=&xITimeTCB;
                        * ppxTimerTaskStackBuffer=xITimeStatic;
                        * pulTimerTaskStackSize        =1500;
}

楼主:
然后在修改usart.c文件,因为我串口一是用的正点原子的hal库,这里需要修改第六行的代码
  1. #if SYSTEM_SUPPORT_OS
  2. #include "FreeRTOS.h"                                        //os ʹԃ

  3. #endif

楼主:
最后在stm32f4xx_it.h文件添加下面代码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endif
  xPortSysTickHandler();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
#endif

}

楼主:
这就完成了

二、成果展示
1.图片展示
这是我学习lvgl后自己做的第一个实战项目,主要涉及到->lvgl+freeRTOS+TCP连接+ILI9488显示驱动

楼主:
部分代码展示
main.h文件因为是今天才写完还没抽时间把有些代码封装成库,main.c有点乱,等有时间我在把他封装成库
代码如下(示例):
#include "main.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AHT10_S.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tim.h"
#include "lvgl.h"
#include "lv_port_disp.h"
#include "lv_port_indev.h"
#include "ADC.h"
#include "WIFI.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cJSON.h"
#include "lvgl_text.h"
#include "jonsson.h"
#include "time10.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void GET_Time();
void GET_DATA();

int64_t st_time;
int64_t end_time;

int64_t st_data;
int64_t end_data;
char HUMI[64];
char TEMP[64];

uint8_t cp_time_buff[1024];
char* time_p;
char* weed_p;

cJSON* TIME;
cJSON* result;
cJSON* DAT;

char* one_p;
char* tow_p;
char* three_p;

int16_t temp1;
int16_t humi1;
StackType_t xTask3Static[1500];
StaticTask_t xTaskTCB;

StackType_t xIdle3Static[1500];
StaticTask_t xIdleTCB;

StackType_t xITimeStatic[1500];
StaticTask_t xITimeTCB;

void vApplicationGetIdleTaskMemory( StaticTask_t ** ppxIdleTaskTCBBuffer,StackType_t ** ppxIdleTaskStackBuffer,uint32_t * pulIdleTaskStackSize ){
                        *ppxIdleTaskTCBBuffer=&xIdleTCB;
                        *ppxIdleTaskStackBuffer=xIdle3Static;
                        *pulIdleTaskStackSize=1500;
}
void vApplicationGetTimerTaskMemory( StaticTask_t ** ppxTimerTaskTCBBuffer,
                                          StackType_t ** ppxTimerTaskStackBuffer,
                                              uint32_t * pulTimerTaskStackSize ){
                        * ppxTimerTaskTCBBuffer=&xITimeTCB;
                        * ppxTimerTaskStackBuffer=xITimeStatic;
                        * pulTimerTaskStackSize        =1500;
}
void Task1Funtion(void* param){

        for(;;){

        }

}

void Task2Funtion(void* param){
        AT_GET_Weather_dat();
        JSON_CP_Dat(Rxbuff);
        printf("--------------------------------------------------------\r\n");
        AT_GET_API_TIME();

  for(;;)
  {
                vTaskDelay(20000);
                GET_DATA();
                GET_Time();
          //GET_Time();
                //vTaskDelay(1);
  }
}

void Task3Funtion(void* param){
                LCD_Init();
          tp_dev.init();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port_indev_init();

                lvgl_dome();

                //解析时间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data);
                lv_label_set_text(label_days,one_dat);
                one_p=one_dat+6;
                tow_p=tow_dat+6;
                three_p=three_dat+6;
                lv_label_set_text(Time_one,one_p);
                lv_label_set_text(Time_tow,tow_p);
                lv_label_set_text(Time_three,three_p);
                //解析温度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high);
                sprintf(TEMP,"%sC",one_dat);
                int temp_dat=atoi(one_dat);
                lv_label_set_text(temp_label,TEMP);

                //解析湿度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humidity);
                sprintf(HUMI,"%s%%",one_dat);
                int humi_dat=atoi(one_dat);
                lv_label_set_text(humi_label,HUMI);
                lvgl_Indoor_humi_temp_display(temp_dat,humi_dat);
                chart_display_now(temp_dat,humi_dat);
                //解析天气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code_day);
                int weather=atoi(one_dat);
                int weather_tow=atoi(tow_dat);
                int weather_three=atoi(three_dat);
                lvgl_Right_display_weather(weather);
                lvgl_weather_one_display(weather);
    lvgl_weather_tow_display(weather_tow);
    lvgl_weather_three_display(weather_three);
                //解析时间
                TIME=cJSON_Parse((char*)Rxbuff);
                result=cJSON_GetObjectItem(TIME,"result");
                //cJSON* Date=cJSON_GetArrayItem(result,0);
                DAT=cJSON_GetObjectItem(result,"datetime_1");
                time_p=DAT->valuestring+11;
                printf("\r\nTIME=%s\r\n",time_p);
                lv_label_set_text(label_time,time_p);
                cJSON_Delete(TIME);
                //解析星期
                TIME=cJSON_Parse((char*)Rxbuff);
                result=cJSON_GetObjectItem(TIME,"result");
                DAT=cJSON_GetObjectItem(result,"week_1");
                weed_p=DAT->valuestring;
                printf("WEED=%s\r\n",weed_p);
                int weed=atoi(weed_p);
                lvgl_Right_display_weed(weed);
                lvgl_Weed_display(weed);
                cJSON_Delete(TIME);

                uint32_t i;
        while(1){
                tp_dev.scan(0);
                lv_task_handler();
        }

}
int main(void)
{
                TaskHandle_t xTask;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Delay_init(180);
           ADC_Config();
                uart_init(115200);
                printf("begin...\r\n");
                USART_config();

                MX_TIM8_Init();

                xTaskCreate(Task1Funtion,"Task1",1500,NULL,1,&xTask);
                xTaskCreate(Task2Funtion,"Task2",1500,NULL,1,NULL);

                xTaskCreateStatic(Task3Funtion,"Task3",1500,NULL,1,xTask3Static,&xTaskTCB);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 (1)
  {
        //        GET_DATA(20000);
        //        GET_Time(600000);
                //atoi();//字符串转整形
        //        tp_dev.scan(0);
        //        lv_task_handler();
  }

}
//**********************刷新时间
void GET_DATA(){

                AT_WIFIMODE(STA);
                printf("\n");
                AT_CONNECT_WIFI(ssid,pass);
                printf("\n");
                AT_Connect_TCP(TCP_IP_TIME);
                printf("\n");
                AT_SET_TCPMODE(PT);
                printf("\n");
                AT_SEND_TCP();
                AT_SEND_MES(TCP_GET_TIMES);
                AT_BAKE_SEND();
                //解析时间
                cJSON* TIME=cJSON_Parse((char*)Rxbuff);
                cJSON* result=cJSON_GetObjectItem(TIME,"result");
                //cJSON* Date=cJSON_GetArrayItem(result,0);
                cJSON* DAT=cJSON_GetObjectItem(result,"datetime_1");
                time_p=DAT->valuestring+11;
                printf("\r\nTIME=%s\r\n",time_p);
                cJSON_Delete(TIME);
                lv_label_set_text(label_time,time_p);
                //解析星期
                TIME=cJSON_Parse((char*)Rxbuff);
                result=cJSON_GetObjectItem(TIME,"result");
                DAT=cJSON_GetObjectItem(result,"week_1");
                weed_p=DAT->valuestring;
                printf("\r\nWEED=%s\r\n",weed_p);
                int weed=atoi(weed_p);
                lvgl_Right_display_weed(weed);
                lvgl_Weed_display(weed);
                cJSON_Delete(TIME);

}

//************************************刷新温湿度和日期
void GET_Time(){

                AT_GET_Weather_dat();
                JSON_CP_Dat(Rxbuff);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data);
                lv_label_set_text(label_days,one_dat);
                one_p=one_dat+6;
                tow_p=tow_dat+6;
                three_p=three_dat+6;
                lv_label_set_text(Time_one,one_p);
                lv_label_set_text(Time_tow,tow_p);
                lv_label_set_text(Time_three,three_p);

                //解析温度
                JSON_CP_Dat(Rxbuff);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high);
                sprintf(TEMP,"%sC",one_dat);
                int temp_dat=atoi(one_dat);
                lv_label_set_text(temp_label,TEMP);
                //解析湿度
                JSON_CP_Dat(Rxbuff);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humidity);
                sprintf(HUMI,"%s%%",one_dat);
                int humi_dat=atoi(one_dat);
                lv_label_set_text(humi_label,HUMI);
                lvgl_Indoor_humi_temp_display(temp_dat,humi_dat);
                chart_display_now(temp_dat,humi_dat);
                //解析天气
                JSON_CP_Dat(Rxbuff);
                JSON_Read_buf(CP_Rxbuff);
                JSON_GET_three_Dat(code_day);
                int weather=atoi(one_dat);
                int weather_tow=atoi(tow_dat);
                int weather_three=atoi(three_dat);
                lvgl_Right_display_weather(weather);
                lvgl_weather_one_display(weather);
    lvgl_weather_tow_display(weather_tow);
    lvgl_weather_three_display(weather_three);

}

楼主:
总结
lvgl+freeRTOS的项目历经我几天时间终于完成一半,有个雏形了。还是可以。后面慢慢优化

网友A:
有别人的例程参考改起来很方便

网友B:
可以使用是stm32cubemx生成工程文件。

网友C:
使用的驱动时钟是什么?

网友D: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E:
这个移植代码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F:
这个需要修改堆栈的大小的吗、

网友G:
楼主给的很详细,这样确实方便很多,学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总结
lvgl+freeRTOS的项目历经我几天时间终于完成一半,有个雏形了。还是可以。后面慢慢优化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可以参考的案例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I:
这个hal怎么移植相关的diamante呢?

网友J:
移植FreeRTOS的时候,需要修改哪里?

网友K:
正点原子的串口怎么使用中断?

网友L:
STM32F427的执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M:
如何确定freertos任务的栈使用情况

网友N:
stm32f427引脚和寄存器跟407兼容么

网友O:
这个可以使用keil自带的rtos吗?

网友P: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Q:
如何将STM32F429的启动文件修改成STM32F427的

网友R:
FreeRTOS的执行效率怎么样?

网友E:
freertos与裸机有什么优势

网友S:
FreeRTOS怎么开启定时器?

网友T:
STM32F427支持RT-thread吗?

网友U:
最大占用多少ram空间?

网友V:
FreeRTOSROM和耗费RAM都比uCOS 小,特别是RAM。

网友W:
支持UCOS,FREERTOS,RT Thread

网友X:
stm32f429能烧录多少次

网友Y:
个人认为RT-Thread是一个非常好的系统。

网友Q:
stm32f405的程序可以直接烧到f427里面吗

网友D:
移植FreeRTOS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