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的串口三驱动源码(USART3)

楼主(2022-12-31):
STM32F407ZGT6的USART3驱动
STM32F407ZGT6的USART3直接通过转换芯片引出485的A,B口

电路原理图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刪除記憶1」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120255/article/details/109547707

楼主:
串口初始化过程
声明初始化用到的结构体
进行外部时钟初始化,此处最容易出错,详细信息可以看我上一篇博客的分析
执行GPIO初始化,设置引脚复用
执行串口初始化
使能串口
开启串口中断
进行NVIC初始化配置
初始化485的使能引脚,如果串口没有连接485转换芯片的话,不需要进行这个步骤的设置

楼主:
完整代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uart3.h"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USART3_RXBUF_LEN 15

u8 UART3_RxBuffer[USART3_RXBUF_LEN];                //串口3接收缓冲区
u8 Rx_count=0;                                                //串口3接收到的字节数
uint8_t  USART3_RxBuf[USART3_RXBUF_LEN];
uint16_t USART3_RxHead = 0;
uint16_t USART3_RxTail = 0;

//初始化串口3,使用9600波特率,和485设备进行通信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3_init(u32 bound){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E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外部时钟初始化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初始化,USART3使用的是PB10,PB11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PB10,PB11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0,PB11

        //设置引脚复用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3); //GPIOB10复用为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SART3); //GPIOB11复用为USART2

        串口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3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串口3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初始化485的使能引脚,如果没有485转换芯片可以忽略这一步
        //485的使能引脚在PE4引脚位置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初始化GPIOE,即初始化相应GPIOE的外部时钟
        GPIOE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E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E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E,&GPIOE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

//串口3的发送函数
void Uart3_SendStr(u8* SendBuf,u8 len)
{
        //发送数据前将485使能引脚置位,执行485输出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4);//LED1
        while(len>0)
    {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完成
        USART3->DR = (u8) *SendBuf;
        SendBuf++;
                len--;
    }
        while((USART3->SR&0X40)==0);                //这一步绝对不能少,保证最后一个字节发送成功
        //发送完成之后设置485使能引脚置位,转为接收状态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4);
}

//串口3接收中断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int flag=1;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flag*=-1;
                if(flag==-1)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_RESET);
                if(flag==1)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_SET);
                USART3_RxBuf[USART3_RxTail++]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USART3_RxTail &= USART3_RXBUF_LEN-1;
    }
}

网友A:
直接通过转换芯片引出485的A,B口啊

网友B:
这个有多少个串口可以驱动起来的?

网友C:
串口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D:
可以实现dma+串口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