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reeRTOS移植到STM32

楼主(2022-12-31):
找一个STM32的裸机工程模板

我们以STM32F103裸机程序为例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不秃也很强」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1672347/article/details/125529482

楼主:
随便找的一个裸机程序

二、去官网上下载FreeRTOS V9.0.0 源码

在移植之前,我们首先要获取到 FreeRTOS 的官方的源码包。这里我们提供两个下载 链 接 , 一 个 是 官 网 : http://www.freertos.org/ , 另 外 一 个 是 代 码 托 管 网 站 :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freertos/files/FreeRTOS/。虽然不是最新版本的源码包但是因为内核很稳定, 并且网上资料很多所以我们选用V9.0.0 版本

楼主:
我们打开 FreeRTOS 的代码托管网站,就可以看到 FreeRTOS 的源码及其版本信息了, 具体见图

楼主:
点开V9.0.0下载zip这个,、

楼主:
解压完成后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Freertos源码包

楼主:
FreeRTOS 包含 Demo 例程和内核源码(比较重要,我们就需要提取该目录下的大部分 文件),具体见图 13-5。FreeRTOS 文件夹下的 Source 文件夹里面包含的是 FreeRTOS 内 核的源代码,我们移植 FreeRTOS 的时候就需要这部分源代码;FreeRTOS 文件夹下的 Demo 文件夹里面包含了 FreeRTOS 官方为各个单片机移植好的工程代码,FreeRTOS 为了 推广自己,会给各种半导体厂商的评估板写好完整的工程程序,这些程序就放在 Demo 这 个目录下,这部分 Demo 非常有参考价值。我们把 FreeRTOS 到 STM32 的时候, FreeRTOSConfig.h 这个头文件就是从这里拷贝过来的,我们这里不做详解

楼主:
往裸机工程添加 FreeRTOS 源码
1. 首 先在 我们 的 STM32 裸 机工 程模 板根 目录 下新 建一 个文 件夹, 命名 为 “FreeRTOS”,并且在 FreeRTOS 文件夹下新建两个空文件夹,分别命名为“src” 与“port”,src 文件夹用于保存 FreeRTOS 中的核心源文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文件’,port 文件夹用于保存内存管理以及处理器架构相关代码,这些代码 FreeRTOS 官方已经提供给我们的,直接使用即可,在前面已经说了,FreeRTOS 是软件,我们的开发版是硬件,软硬件必须有桥梁来连接,这些与处理器架构相 关的代码,可以称之为 RTOS 硬件接口层,它们位于 FreeRTOS/Source/Portable 文 件夹下。

楼主:
打开 FreeRTOS V9.0.0 源码,在“FreeRTOSv9.0.0\FreeRTOS\Source”目录下找到 所有的‘.c 文件’,将它们拷贝到我们新建的 src 文件夹中,

楼主:
打开 FreeRTOS V9.0.0 源码,在“FreeRTOSv9.0.0\FreeRTOS\Source\portable”目 录下找到“MemMang”文件夹与“RVDS”文件夹,将它们拷贝到我们新建的 port 文件夹中

楼主:
打开 FreeRTOS V9.0.0 源码,在“FreeRTOSv9.0.0\ FreeRTOS\Source”目录下找到 “include”文件夹,它是我们需要用到 FreeRTOS 的一些头文件,将它直接拷贝 到我们新建的 FreeRTOS 文件夹中,完成这一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的 FreeRTOS 文件夹已经有 3 个文件夹,这 3个文件夹就包含 FreeRTOS 的核心文件, 至此,FreeRTOS 的源码就提取完成,

楼主:
拷贝 FreeRTOS 到裸机工程根目录

鉴于 FreeRTOS 容量很小,我们直接将刚刚提取的整个 FreeRTOS 文件夹拷贝到我们 的 STM32 裸机工程里面,让整个 FreeRTOS 跟随我们的工程一起发布,使用这种方法打包 的 FreeRTOS 工程,即使是将工程拷贝到一台没有安装 FreeRTOS 支持包(MDK 中有 FreeRTOS 的支持包)的电脑上面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因为工程已经包含了 FreeRTOS 的 源码。

楼主:
FreeRTOS 文件夹下就是我们提取的 FreeRTOS 的核心代码,该文件夹下的 具体内容作用,这里就不再赘述。

楼主:
拷贝 FreeRTOSConfig.h 文件到 user 文件夹

FreeRTOSConfig.h 文件是 FreeRTOS 的工程配置文件,因为 FreeRTOS 是可以裁剪的 实时操作内核,应用于不同的处理器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修改这个 FreeRTOS 内核的配置 头文件来裁剪 FreeRTOS 的功能,所以我们把它拷贝一份放在 user 这个文件夹下面。 打开 FreeRTOSv9.0.0 源码,在“FreeRTOSv9.0.0\FreeRTOS\Demo”文件夹下面找到 “ CORTEX_STM32F103_Keil ” 这 个 文 件 夹 , 双 击 打 开 , 在 其 根 目 录 下 找 到 这 个 “FreeRTOSConfig.h”文件,然后拷贝到我们工程的 user 文件夹下即可,

楼主:
添加 FreeRTOS 源码到工程组文件夹

在上一步我们只是将 FreeRTOS 的源码放到了本地工程目录下,还没有添加到开发环 境里面的组文件夹里面,FreeRTOS 也就没有移植到我们的工程中去。

新建 FreeRTOS/src 和 FreeRTOS/port 组,接下来我们在开发环境里面新建 FreeRTOS/src 和 FreeRTOS/port 两个组文件夹,其中 FreeRTOS/src 用于存放 src 文件夹的内容,FreeRTOS/port 用于存放 port\MemMang 文件夹 与 port\RVDS\ARM_CM?文件夹的内容,“?”表示 3、4 或者 7,具体选择哪个得看你 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STM32 开发板,如果是F3系列就拷贝port\RVDS\ARM_CM3

楼主:
F4系列就拷贝port\RVDS\ARM_CM4,然后我们将工程文件中 FreeRTOS 的内容添加到工程中去,按照已经新建的分组添加 我们的 FreeRTOS 工程源码。 在 FreeRTOS/port 分组中添加 MemMang 文件夹中的文件只需选择其中一个即可,我 们选择“heap_4.c”,这是 FreeRTOS 的一个内存管理源码文件。同时,需要根据自己的开 发板型号在 FreeRTOS\port\RVDS\ARM_CM?中选择,“?”表示 3、4 或者 7,具体选择 哪个得看你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STM32 开发板。

楼主:
然后在 user 分组中添加我们 FreeRTOS 的配置文件“FreeRTOSConfig.h”,因为这是 头文件(.h),所以需要在添加时选择文件类型为“All files (*.*)”,至此我们的 FreeRTOS 添加到工程中就已经完成,效果图如下

楼主:
指定 FreeRTOS 头文件的路径
这一步不过多解释,用过STM32的人都知道

楼主:
FreeRTOSConfig.h 文件修改

FreeRTOSConfig.h 头文件的内容修改的不多,具体是:修改与对应开发板的头文件 , 如果是使用野火 STM32F1 的开发板,则包含 F1 的头文件#include "stm32f10x.h",同理是 使用了其它系列的开发板,则包含与开发板对应的头文件即可,当然还需要包含我们的串 口的头文件“bsp_usart.h”,因为在我们 FreeRTOSConfig.h 中实现了断言操作,需要打印 一些信息。其他根据需求修改即可,

楼主:
修改 stm32f10x_it.

SysTick 中断服务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FreeRTOS 所有跟时间相关的事情都在 里面处理,SysTick 就是 FreeRTOS 的一个心跳时钟,驱动着 FreeRTOS 的运行,就像人的 心跳一样,假如没有心跳,我们就相当于“死了”,同样的,FreeRTOS 没有了心跳,那么 它就会卡死在某个地方,不能进行任务调度,不能运行任何的东西,因此我们需要实现一 个 FreeRTOS 的心跳时钟,FreeRTOS 帮我们实现了 SysTick 的启动的配置:在 port.c 文件 中已经实现 vPortSetupTimerInterrupt()函数,并且 FreeRTOS 通用的 SysTick 中断服务函数 也实现了:在 port.c 文件中已经实现

楼主:
xPortSysTickHandler()函数,所以移植的时候只需要我 们在 stm32f10x_it.c 文件中实现我们对应(STM32)平台上的 SysTick_Handler()函数即可。 FreeRTOS 为开发者考虑得特别多,PendSV_Handler()与 SVC_Handler()这两个很重要的函 数都帮我们实现了,在 port.c 文件中已经实现 xPortPendSVHandler()与 vPortSVCHandler() 函数,防止我们自己实现不了,那么在 stm32f10x_it.c 中就需要我们注释掉 PendSV_Handler()与 SVC_Handler()这两个函数了,具体看一下代码

楼主: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FreeRTOS.h"                                        //FreeRTOS使用
#include "task.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Cortex-M3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xPortSysTickHandler();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PP_IRQHandler(void)
{
}*/

楼主:
修改main.c里面的代码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 开发板硬件bsp头文件 */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usart.h"

int main(void)
{
  //里面什么都不做
}

楼主:
修改好后编译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参考一下移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