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系列之串口收发实验

楼主(2022-12-31):
单片机像一块死气沉沉的片子,想让单片机与上位机实现互联,最简单的通信方式就是学会调试串口。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比如收发文字、发送数据帧、发送指令等等功能,Stm32f407有六个串口(大家可以在官方的参考手册查询IO口),不同型号的板子可能会有不同的引脚,这个要参考开发板的原理图。

通讯方式介绍
让单片机和电脑的通讯方式有很多种,这里列举其中几个常用的:

1.有线连接:CH340、USB转TTL、CAN、232、485、I2C、SPI还有很多

2.无线连接:ZIGBEE接收(需要两个ZIGBEE,一个连电脑,一个连板子)、ESP8266wifi模块、                       载波通讯也算是把(小声哔哔)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Dear-阿硕」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1361165/article/details/125551806

楼主:
查开发板的原理图
首先,我们查阅对应开发板的原理图(这里以STM32F407ZGT6为例)

楼主:
单片机与上位机连接
找到单片机上相应的引脚,用杜邦线或其他连接线,

将开发板的TX连上位机端的RX,开发板的RX连上位机端的TX

楼主:
编写串口收发程序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if EN_USART1_RX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endif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楼主:
大家记得在main函数里调用这些初始化,否则上面的代码就相当于没有激活的哦

楼主:
  1.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3.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楼主:
串口1的中断服务函数有不懂的可以打开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1361165/article/details/123426428?spm=1001.2014.3001.5501

楼主:
最后就可以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测试自己的硬件和软件有无错误,从而实现自己想要的数据收发。

大家可以自行修改串口中断服务函数,来达到想要的结果。

串口调试助手有很多,大家网上搜一下就可以了。

如有侵权,望告知!

网友A:
搜到的那些调试助手都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