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8L052C6替代STM8L151C8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2-31):
## STM8L052C6替代STM8L151C8出现的问题

编程环境用的是IAR,用STM8L052去替代STM8L151C8后,仅修改了芯片型号就烧录了,因为这两款芯片首先是pin to pin芯片,也就是引脚是一样的IO口也不需要进行修改,直接贴上就可以用,而且STM8L不管是052还是L151头文件都是L15xx的头文件。
遇到的问题:将L151程序烧录到L052后,发现使用L052的板子一直在复位,一开始考虑是IWDG复位,就将程序的喂狗语句全删了在RTC中断里面喂狗,且不进停机模式,发现没问题,说明我的喂狗时间没有超,又将休眠的函数加上去,发现又复位了。

楼主:
休眠函数里代码:
  PWR->CSR2 = 0x2;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RTC_WakeUpCmd(ENABLE);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CLK_HSICmd(DISABLE);
  SPI_Cmd(SPI1, DISABLE);//禁用SPI1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1,DISABLE);//禁用外设时钟SPI1
  PWR_PVDCmd(DISABLE);
  RTC_SetWakeUpCounter(500);

  hal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1,ENABLE);//启用外设时钟SPI1
  SPI_Cmd(SPI1, ENABLE); //启用SPI1

  RTC_WakeUpCmd(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ENABLE);

  PWR_PVDCmd(ENABLE);

楼主:
我又考虑难道是Halt模式下RTC不工作,这不符合道理,RTC时钟我用的是LSE,然后我又换了LSI试试,发现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而且看数据手册上面RTC就是可以用来唤醒的,也就是数据手册上说的 Active-halt模式。(难搞啊),不是看门狗,不是RTC不工作。然后检查了复位的标志位,发现一直进BOR复位,BOR是缺电复位,我就更不懂了。

楼主:
if (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WDGF) != RE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IWDGF);
  }
  if (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PORF) != RE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PORF);
  }
  if (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SWIMF) != RE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SWIMF);
  }
  if (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ILLOPF) != RE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ILLOPF);
  }
  if (RST_GetFlagStatus(RST_FLAG_BORF) != RESET)
  {
    RST_ClearFlag(RST_FLAG_BORF);
  }

楼主:
后面实在没办法,我把工程代码全删了,从初始化开始搞,先看能不能进那个Active-halt,就只开了一个灯,唤醒一次点亮一次,休眠也只用了Halt,前面那些关闭开启什么都没加,发现可以正常工作,就慢慢一步一步把原代码加回来当把休眠函数加回来后,就又不行了,可以考虑是休眠函数里面出问题了,然后我就试了把这两句代码注释了,发现工作正常,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1.         //PWR->CSR2 = 0x2;
  2.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网友A:
休眠函数出了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