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手把手教你在嵌入式设备中使用SQLite3

楼主(2022-12-31):
摘要:数据库是用来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专用软件,使得管理数据更加安全,方便和高效。数据库对数据的管理的基本单位是表(table),在嵌入式linux中有时候它也需要用到数据库,听起来好难,其实就是几个函数,掌握了就好。
一、常见的数据库

大型数据库(大型机)Oracle(亿级),中型数据库(分布式超大型)mysql(百万级),轻型数据库(嵌入式设备)sqlite(万级),访问数据库使用SQL语句,适用于所有的数据库。

楼主:
二、安装SQLite3

有C环境就可以调用sqlite

2.1直接用命令安装
  1. sudo apt-get update
  2. sudo apt-get install sqlite3

楼主:
2.2 直接编译源码

将源码拷贝到Ubuntu的非共享目录解压

解压命令:

  1. tar zvxf sqlite-autoconf-3380500.tar.gz

配置

  1. cd sqlite-snapshot-201708031550
  2. ./configure --prefix=/home/gec/sqlite

编译

  1. make

安装

  1. make install

楼主:
三、SQLite的使用
  1. 新建数据库文件
  2. sqlite3 数据库文件的路径   //打开/创建
  3. //比如:sqlite3 first.db

楼主:
3.1 基本操作命令
  1. .exit/.quit -------- 退出数据库命令行
  2. .help -------------- 帮助说明信息
  3. .tables ------------ 查看当前数据库中所有的表

楼主:
3.2 数据库访问的SQL语句

基本语法:

  1. 所有的SQL语句都以分号(;)结束
  2. 不区分大小写

楼主:
3.3 新建表格
create table 表名(字段名1 字段类型1,字段名2 字段类型2,字段名3 字段类型3,...);
比如:
//创建一个stutbl的表,表中有3个字段
//分别是整数类型的学号id,字符串类型的name和整数类型的age
create table zhiguoxin(id int,name char[20],age int);
//不存在则创建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zhiguoxin(id int,name char[20],age int);
//如果希望表中某个字段的内容不重复,可以用unique修饰该字段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zhiguoxin(id int unique,name char[20],age int);

网友A:
记得当年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只能门锁的项目,软件层面用的云和sqlite3,现在数据库怎么用都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