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07ZGT6芯片,实现小车功能

楼主(2022-12-31):
基于STM32F407ZGT6芯片,实现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ADC调速,红外以及蓝牙,寻迹,避障,屏幕显示功能程序初衷是对stm开发板有初步认识以及提高学习兴趣,以便更好地理解配置和使用过程,至于原理如何实现,请猿友自行查阅相关书籍细细品味。
板子类型演示

楼主:
以下代码是利用开发板上的红外,并不是利拓展版上的红外。查阅板子的功能图发现具有IR(红外)的引脚为PA8,ok,下面开始配置喽。。。。。。。

`
初始化配置,任何功能都提前需要配好,这里不赘述了。
red.c
#include "red.h"
#include "SysTick.h"
u32 hw_jsm;          //定义一个32位数据变量,保存接收码
u8  hw_jsbz;  //定义一个8位数据的变量,用于指示接收标志
void r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开启GPIO时钟及管脚复用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 //复用时钟打开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EXTI_PinSource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管脚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结构体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设置外部中断的模式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设置NVIC参数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打开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red.h
  1. #ifndef _red_H
  2. #define _red_H

  3. #include "system.h"

void Hwjs_Init(void);
u8 HW_jssj(void);

//定义全局变量
extern u32 hw_jsm;
extern u8  hw_jsbz;

#endif

楼主:
下边函数功能:高电平持续时间,将记录的时间保存在t中返回,其中一次大约20us ,该函数放在red.c里就行。(后边在具体实现中要用到的哦。)

楼主:
u8 HW_jssj()
{
        u8 t=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1)//高电平
        {
                t++;
                delay_us(20);
                if(t>=250) return t;//超时溢出
        }
        return t;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红外遥控外部中断
{
        u8 Tim=0,Ok=0,Data,Num=0;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1)
                {
                         Tim=HW_jssj();//获得此次高电平时间

                         if(Tim>=250) break;//不是有用的信号

                         if(Tim>=200 && Tim<250)
                         {
                                 Ok=1;//收到起始信号
                         }
                         else if(Tim>=60 && Tim<90)
                         {
                                 Data=1;//收到数据 1
                         }
                         else if(Tim>=10 && Tim<50)
                         {
                                 Data=0;//收到数据 0
                         }

                         if(Ok==1)
                         {
                                 hw_jsm<<=1;
                                hw_jsm+=Data;

                                if(Num>=32)
                                {
                                        hw_jsbz=1;
                                          break;
                                }
                         }

                         Num++;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

楼主:
初始化部分已经OK,下边需要是在你的main.c,里面开启即可,要不然不工作的。。。。。

red_Init();                                //红外模块初始化(main.c里的)
下面就是主函数了,老大哥总是需要最后出来。**********为我们需要改的部分,因为不同遥控器通过串口返回的值时不同的,其中********代表10进制的一串数字,如16432111

楼主:
16432111怎么来的?往下看喽。
void red()
{
                if(hw_jsbz==1)        //如果红外接收到
                {
                        hw_jsbz=0;           //清零
                        printf("红外接收码 %0.8X\r\n",hw_jsm);        //打印
                        switch(hw_jsm)
                        {
                                case ********:
                                                move();//你自己设置好的前进函数
                                                //此处也可显示当前状态到显示屏上后边,在把开发板初始化配置好屏幕后,添加函数用即可,此处不赘述了
                        //其他功能..也可..
                        //..其他功能..也可..
                        //

                                                break;      //按下K_UP按键    实现前进
                                case ********:
                                                back();//你自己设置好的后退函数
                                                break;    //按下K_DOWN按键  实现后退
                                case ********:
                                                left();//你自己设置好的向左转函数
                                                break;    //按下K_LEFT按键  实现右转
                                case ********:
                                            right();//你自己设置好的向右转函数
                                                break;   //按下K_RIGHT按键 实现左转
                                case ********:
                                                stop();//你自己设置好的停止函数
                                                break;   //按下K_RIGHT按键 实现左转
                        }
                        hw_jsm=0;                                        //接收码清零
                }
}

楼主:
要想到1643211这类数字,利用串口通信是必不可少的。此处用的usart.c,复用发送接收用的pa9、10。不想用这俩引脚也可从407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查找其他复用引脚即可。

楼主:
#include "usart.h"

int fputc(int ch,FILE *p)  //函数默认的,在使用printf函数时自动调用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使能USART1时钟

        //串口1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A9复用为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GPIOA10复用为USART1

        //USART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 //GPIOA9与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PA1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楼主:
usart.h如下: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dio.h"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endif

楼主:
初始化部分已经OK,下边需要是在你的main.c,里面开启即可,要不然不工作的。。。。。

USART1_Init(115200);                //波特率设置

楼主:
这个115200为我们与串口通信软件商量好的,两者保持一致才可实现通信的哟。

楼主:
串口助手的选择网上有很多,随便下一个即可,如秉火串口调试助手,按照usart中设置的参数配置秉火串口调试助手,如图:

楼主:
然后,点击打开串口,此时对准开发板的红外部分,按遥控器的一个按键,就会返回一个值形如:

楼主:
遇到的部分问题:
1.打开串口助手,配置完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后,依然无法打开串口,此时可能需要升级一下stlink,去网上查阅资料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