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roteus下的stm32仿真

楼主(2022-12-31):
创建工程

1.打开proteus,新建工程

楼主:
创建原理图中选DEFULT

楼主:
不创建PCB布板设计

楼主:
创建固件项目,配置如图、

楼主:
工程创建后效果如图

楼主:
配置实验所需原件

1.点击操作界面右侧的P,添加元器件。在搜索栏LED-YELLOW,点击确定

楼主:
在搜索栏中输入res,找到res器件

楼主:
添加完毕后器件栏如图

楼主:
将器件如图进行摆放连线

楼主:
双击电阻,将阻值设定为50

楼主:
在Keil中生成HEX文件

1.在Keil新建main.c,并输入代码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_cnt,j_cnt;
        for(i_cnt=0;i_cnt<3000;i_cnt++);
        for(j_cnt=0;j_cnt<ms;j_cnt++);

}
uint32_t i;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BSRR=0xff;
        while (1)
        {
          for(i=0;i<8;i++)
          {
                delay_ms(99000);
                GPIOC->BRR=(1<<i);

                delay_ms(99000);
                GPIOC->BSRR=(1<<i);
          }
          for(i=0;i<8;i++)
          {
                  delay_ms(99000);
                  GPIOC->BRR=0x000000ff;

                  delay_ms(99000);
                  GPIOC->BSRR=0x000000ff;

          }

        }
}

楼主:
点击Option for Target,勾选Create HEX file

楼主:
编译程序,生成HEX文件

楼主:
配置stm32

1.回到proteus,双击stm32,Program File 选择刚才生成的hex文件,并配置Crystal Frequency改成8M

楼主:
开始仿真,第一个灯亮

楼主:
总结

这次的实验让我学会了如何用proteus和keil进行stm32的简单仿真,增加了我的实践能力。

网友A:
proteus可以进行stm32仿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