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项目创建

楼主(2022-12-31):
新建工程

双击STM32CubeMX,打开软件

选择File(文件)——》new project(新建项目)

楼主:
在跳出的窗口左侧找到Part Sumbar search(零件号搜索)中输入STM32F103ZE,双击搜索出来的,第二个选项STM32F103ZETx,方形扁平封装(QFP)

楼主:
选择芯片后进入工程界面,如下图所示。

楼主:
配置时钟
在左侧System Core(系统核心)中点击RCC(复位和时钟控制)

楼主:
在跳出的RCC Mode and configuration(模式和配置)中找到High Speed Clock(高速时钟),点击选择Crystal/Ceramic Resonator(晶振/陶瓷谐振器),配置好后,点击上方Clock Configuration(时钟配置)

网友A:
很基础的扫盲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