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替代STM32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2-12-31):
在中美摩擦日益增大的情况下,芯片的国产替代也愈发重要,尤其是最近芯片价格疯涨。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产能不足,供需不稳定,贸易制裁,黄牛囤货等,因此为降低风险,不得不考虑替代方案。

楼主:
国产替代
寻求国产替代的道路是艰难的,型号不符,性能不稳定,千辛万苦找到合适的替代产品,结果产能不足,没有供货,这些都是在寻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但是比起2018年的时候,情况还是好了太多。
我记得那时我的领导问我,stm32f103c8t6有没有国产替代的,我找了半天也只有三四家,可以同型号替代。时间来到了2021年,芯片厂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十几家的厂商都在涉足MCU,产品型号也不单有M0,M3这两种ARM核心,M4,M7也有了几家可供选择。

楼主:
替代中的问题
虽然选择多了算得上一件好事,但是替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必经之路。
在替换的过程中,一般选择同型号,或者选择对标产品的型号,这样替换的成本比较低,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工程项目移植到新的平台,对于项目时间要求比较高的可以选择这样的方案。

楼主:
我最近的一个项目需要把STM32F427VG换成GD32F450VG,但是遇到了如下的问题

楼主:
时钟,GD的时钟200Mhz要比ST的高一些,在配置一些寄存器的时候要注意时钟的选择。

楼主:
FLASH,不知道为什么,国产的单片机的FLASH会有高速低速之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在意这个,大部分的工程都不太可能把FLASH用满。很不幸,我们的工程很大,以至于用到了低速FLASH,在低速FLASH程序的运行速率是高速FLASH的1/5,你可以想象你的SPI,你的IIC,你的USART,你的USB只要在这里运行,都会受到影响。

楼主:
库,虽然相同型号的芯片可以PIN TO PIN的直接替换,但是我还是建议有时间使用GD的官方库再重新写一遍,原因就是很多寄存器的配置还是有些差异的,这些差异可能会导致你的程序出现BUG

楼主:
总结
因为FLASH的原因,我们最终没能选择GD替代ST(选择了ST的另一个型号),虽然我看到GD有一个全速FLASH系列的产品,但是相对于至少1MFLASH的需求,512Kb还是有点少了。
希望国产能够越来越好。。。

网友(2023-05-05):
我代理找我们拿可提供技术支持1324208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