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移植FreeRTOS

楼主(2022-12-31):
GD32F303移植FreeRTOS
一、移植环境
系统:WIN7
MDK:keil v5.26
开发板:GD32F303C-EVAL
固件库:V1.0.2
FreeRTOS版本:V10.4.0
二、复制FreeRTOS到工程文件中
1> FreeRTOS简要介绍
FreeRTSO下载链接:https://www.freertos.org/a00104.html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笙歌君独忧」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3852045/article/details/108730470

楼主:
将下载的文件解压,内容如下:FreeRTOS就是我们需要移植用到的,里面包含了官方移植的demo和内核文件,FreeRTOS-Plus里面包含了一些第三方的组件。

楼主:
FreeRTOS文件夹内容如下:Demo文件夹下是官方在开发板移植好的demo,可以参考,Source文件夹下就是我们需要移植的内核文件。

楼主:
Source文件夹内容如下:

楼主:
在准备好的工程下创建一个FreeRTOS文件夹下,将1>提到的Source文件中所有的内容复制到这个文件夹下:

楼主:
删除上图中红框中的内容,如下:

楼主:
在当前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src,将红框中的内容剪切到src文件夹下,如下图:

楼主:
进入到portable文件夹下,只保留下图三个文件夹,其余全部删除,如下图:

楼主:
其中keil文件夹下没有可以用的内容,MemMang下是官方给的5种内存管理的方法,没有好坏之分,都有优缺点,根据需要选一种方式即可。

楼主:
添加FreeRTOS文件到工程
1> 添加src下的文件到工程

楼主:
添加portable/MemMang/heap_4文件到工程

楼主:
添加portable/RVDS/ARM_CM4F/port文件到工程,因为GD32F303内核是Cortex-M4F内核。

楼主:
添加相应的头文件路径

楼主:
编译一下,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
缺少FreeRTOSConfig.h这个头文件,我们在FreeRTOS源码中复制一个将这个路径下的(FreeRTOS\FreeRTOS\Demo\CORTEX_STM32F103_Keil)FreeRTOSConfig.h文件复制到工程中,并且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

楼主:
再次编译,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
其实就是缺少一个宏定义,这里可以在FreeRTOSConfig.h中定义一个

楼主:
再次编译发现没有错误了。

楼主:
写一个简单的LED任务测试一下,如下图:
#include "gd32f3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define LED1_TASK_PRIO    ( tskIDLE_PRIORITY + 2 )

void LED1_task(void * pvParameters);

int main(void)
{
        /* 设置优先级分组为4,16个优先级全是抢占优先级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GW_LedInit(LED1);
        GW_LedInit(LED2);
        xTaskCreate(LED1_task, "LED1",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LED1_TASK_PRIO, NULL);
        /* start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
}
void LED1_task(void * pvParameters)
{
    for( ;; ){
        /* toggle LED2 each 500ms */
        GW_LedToggle(LED1);
        vTaskDelay(300);
    }
}

楼主:
下载到开发板,发现并没有LED运行,仿真调试发现,MCU进入了硬件中断,如下图:

楼主:
这里我们仔细看一下,FreeRTOSConfig.h这个文件的配置,源码如下:

楼主:
#ifndef FREERTOS_CONFIG_H
#define FREERTOS_CONFIG_H

/*-----------------------------------------------------------
* Application specific definitions.
*
* These definitions should be adjusted for your particular hardware and
*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 THESE PARAMETERS ARE DESCRIBED WITHIN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OF THE
* FreeRTOS API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ON THE FreeRTOS.org WEB SITE.
*
* See http://www.freertos.org/a00110.html
*----------------------------------------------------------*/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 unsigned long ) 72000000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17 * 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6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0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楼主:
由上面代码可以看出,这里系统时钟是需要更改的,configCPU_CLOCK_HZ这个是系统时钟,GD32F303是120Mhz的主频;configTOTAL_HEAP_SIZE设置堆得大小,这里设置了17KB的大小,而在启动代码里,堆设置了1KB,栈的大小也是设置的1KB,***注意:这三者的总和不能超过MCU自身的RAM大小。***如下图:

楼主:
这里,我们将启动文件里的堆改成0x00000200(0.5KB),configTOTAL_HEAP_SIZE也更改成20KB,更改如下:

楼主:
#ifndef FREERTOS_CONFIG_H
#define FREERTOS_CONFIG_H

#include "gd32f30x.h"
/*-----------------------------------------------------------
* Application specific definitions.
*
* These definitions should be adjusted for your particular hardware and
*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 THESE PARAMETERS ARE DESCRIBED WITHIN THE 'CONFIGURATION' SECTION OF THE
* FreeRTOS API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ON THE FreeRTOS.org WEB SITE.
*
* See http://www.freertos.org/a00110.html
*----------------------------------------------------------*/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 ( unsigned long ) SystemCoreClock )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 5 )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20 * 1024 ) )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16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0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楼主:
接下来编译进行下载,发现依旧会进入硬件中断,这就可能让人很崩溃了,这里需要了解一下FreeRTOS在Cortex内核中如何实现任务切换的机制,这里可以参考SVC & PendSV这篇博客,总的来说,既然想实现任务切换,就需要重新写这两个函数,之后在查看一下内核文件port.c,发现这里已经帮我们写好了,那就简单了,我们将gd32f30x_it.c文件里这两个中断函数给删掉,如下:

楼主:
这里再次进行仿真下载调试,本以为可以万事大吉了,却还是被显示狠狠打脸了,仿真发现,程序死在了下面的循环中:

楼主:
如上图,程序死在了SVC_Handler中断这,而我们上一步是把这个函数给删了,因为在上一步操作时,我们分析,内核文件port.c中帮我们重新写了这个函数,我们找到这个对应的函数如下:

楼主:
官方写的这个函数名称和启动文件中的中断入口函数名称不一致,既然如此,只能让这两个函数名联系到一起才行,我们在FreeRTOS.h中添加如下代码:
  1.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2.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楼主:
这下总应该可以了吧,下载编译,发现灯点亮了,心里那个开心啊,可是下一秒哭的心都有了,创建的任务是灯闪烁,现在灯只是点亮了并没有闪烁。仿真调试,发现如下:

楼主:
看到这个现象,心情放松了一下,和之前现象类似,那我们接着去port.c文件去找一下,果真被我找到了:如下:

楼主:
那仿照之前的操作,在FreeRTOSConfig.h中添加:
  1. #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楼主:
LED终于亮了,至此,FreeRTOS最基本的移植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仿照之前的操作,在FreeRTOSConfig.h中添加:

大佬你好:最后这一点儿,你在FreeRTOSConfig.h中添加了一个宏定义“#define xPort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同时还得把gd32f30x_it.c文件里的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函数注释掉吧?否则这个函数就相当于被重复定义,编译会报错。

网友B(2023-02-02):
移植freertos,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网友C:
GD32F303可以跑哪些操作系统?

网友D:
freertos 能移植 ucgui吗

网友E:
GD32F0可以移植freertos操作系统吗

网友F:
如何在答辩时讲述FreeRTOS操作系统的移植过程

网友G:
freertos移植需要哪些接口

网友H:
跟帖跟的有点累,发这么多小段段

网友I(2023-05-10):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J:
freertos任务切换需要多少个时钟周期

网友K:
GD32F303可以移植freertos操作系统吗

网友L:
怎么设置freertos的最大任务数

网友M:
freertos要学多长时间

网友N:
跑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O:
freertos可以保证1ms的实时性吗

网友N: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P:
用FreeRTOS,使用队列怎么发送一个结构体

网友Q:
FreeRTOS堆分配大小对任务数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R:
现在用freertos和rttread的比较多

网友S:
移植自由软件,也需要使用看门狗程序

网友T(2023-06-09):
Gd32f303便携式自由操作系统

网友U:
Gd32f0便携式自由操作系统

网友R:
准备从freeRTOS移植到rtthread了。

网友V:
想知道多久免费

网友W(2023-07-13):
回复有点累,那么多小段落

网友X:
运行,免费版,想要多少flash更好?

网友Y:
使用freeertos,使用队列发送结构

网友Z:
能运行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AA:
这是在刷帖子数量啊

网友AA:
沙发,建议在主题贴里面一次性发完。

网友AB:
哪个更适合免费游戏和ucosiii

网友AC:
freertos使命切换必要几多个时钟周期

网友AD:
现在有很多免费游戏和游戏

网友AE(2023-12-02):
我来补充一点,如果采用 MDK 的 AC6 编译器,port.c文件,请选用 GCC 目录下(也包括相应目录)。
如果编译时报错,可以在C/C++语言的选项中,选用C99/gnu++11 之类,用高版本标准编译,能解决很多编译问题。

网友T:
免费软件能保证1ms的实时性能吗

网友U:
免费游戏玩家需要多长时间学习

网友AF:
准备放弃freertos了,转战RTTread。

网友S:
freertos移植必要哪些接口

网友V:
对于自由开发者来说,真实系统的最大堆栈大小是多少

网友AG:
怎么在答辩时报告freertos操作系统的移植进程

网友AH:
一看又是冲帖子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