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之FreeRTOS

楼主(2022-12-31):
简介

  学习的硬件平台是基于正点原子的精英板。

1. CubeMX创建FreeRTOS工程模板

  选择芯片配置时钟及调试接口这种基本操作就不说了,直接从开始配置FreeRTOS工程模板说起。

  ① 首先点击最下方的FreeRTOS选项

楼主:
② 点击v2版本,v1和v2有啥区别我不知道,可以自己试试

 经过如上操作,FreeRTOS的工程模板就已经创建好了。
注意:如果使用FreeRTOS的话,它也是和HAL库一样用的sysTick作为系统时基,因此我们需要将HAL库的时基换一下,这里我使用的是定时器1。

楼主:
跑马灯验证移植模板

  现在我们可以验证一下我们的工程模板是否有问题,我们先玩个跑马灯,还是在CubeMX上配置任务,步骤如下:

楼主:
第三步的操作是进行任务添加,设置任务名称任务堆栈任务优先级之类的,添加好了之后直接点击生成代码即可。

楼主:
生成完毕之后打开MDK工程在文件freertos.c文件中的任务函数里添加如下代码(注意,是找到自己在CubeMX配置的任务函数名字,将函数的内容添加进去,不是直接将整个任务函数复制粘贴进去):

楼主:
void Fun_LED1(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Fun_LED1 */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RESET);
    osDelay(50);
                HAL_GPIO_WritePin(LED1_GPIO_Port,LED1_Pin,GPIO_PIN_SET);
    osDelay(50);
  }
  /* USER CODE END Fun_LED1 */
}

void Fun_LED2(void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Fun_LED2 */
  /* Infinite loop */
  for(;;)
  {
    HAL_GPIO_Writ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GPIO_PIN_RESET);
    osDelay(50);
                HAL_GPIO_Writ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GPIO_PIN_SET);
    osDelay(50);
  }
  /* USER CODE END Fun_LED2 */
}

楼主:
经过上面的例程,可以发现两个灯都是同时亮同时灭,看起来像是同一时刻执行两个任务(其实不是),示波器检测两个引脚的波形也是一致的,移植成功。

楼主:
移植正点原子精英板TFTLCD程序代码

  正点原子的例程都是根据标准库写的,在我们使用CubeMX工具配置的话就得需要经过一个移植来完成对LCD的控制。通讯时序我采用的是FSMC模拟产生8080时序来完成,主要分为两部分:
①:FSMC的配置
②:LCD的驱动及功能代码的移植

楼主:
FSMC的配置

  具体的FSMC配置如下:

同一器件,FSMC可以挂载4个,用片选引脚分开,这里我们选用块1的第四个区,也就是第2步所选的内容,采用与NOR FLASH通信的这块地址区域来模拟产生8080时序。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第2步和第4步,因为这两个是根据硬件图来决定的,FSMC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及其他的信号线都是固定的,因此这个我们不用管,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就是我们硬件中采用的是哪个区的那个片选,对应着不同的通信地址。我的板子上片选引脚连接的是PG12,对应FSMC的片选4,因此这里采用片选4。因为LCD屏没有地址线,但是有一个数据命令区分线,因此我们可以将LCD的数据命令区分线连接到其中的一根地址线,这里我的硬件连接是FSMC的A10地址线,对应GPIO的PG0。根据访问不同的地址A10地址线产生的高低电平来决定是给LCD写数据还是写命令(具体是哪个电平写数据哪个电平写命令是根据LCD的控制芯片来决定的)。

楼主:
 主要的地方配置好后就是第6项的数据命令等待时间及模式的配置,数据命令等待时间可以根据LCD时序图来配置,也可以使用经验值,模式我选得A模式。配置好之后就可以去控制我们的LCD了

楼主:
LCD的驱动及功能函数的移植

首先是lcd.h文件,代码如下:
#ifndef _LCD_H
#define        _LCD_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cmsis_os.h"

//定义一些常用的数据类型短关键字
//-----------------------------------------------------------------------------------------------------------------
typedef                      int32_t         s32;
typedef                      int16_t         s16;
typedef                      int8_t          s8;

typedef const                int32_t         sc32;
typedef const                int16_t         sc16;
typedef const                int8_t          sc8;

typedef __IO                 int32_t         vs32;
typedef __IO                 int16_t         vs16;
typedef __IO                 int8_t          vs8;

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
typedef __I                  int16_t         vsc16;
typedef __I                  int8_t          vsc8;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const                uint32_t        uc32;
typedef const                uint16_t        uc16;
typedef const                uint8_t         uc8;

typedef __IO                 uint32_t        vu32;
typedef __IO                 uint16_t        vu16;
typedef __IO                 uint8_t         vu8;

typedef __I                  uint32_t        vuc32;
typedef __I                  uint16_t        vuc16;
typedef __I                  uint8_t         vuc8;
//-----------------------------------------------------------------------------------------------------------------

// 代码移植部分
//-----------------------------------------------------------------------------------------------------------------
// 注意:
// FSMC 部分为硬件固定引脚,不可更改
//
// 引脚连接状态:
//
// 可自定义引脚
// LCD_RST------------------------------------nRST LCD      复位引脚
// LCD_BL-------------------------------------PB0 LCD       背光控制引脚,通过三极管控制
//
// FSMC 固定引脚
// FSMC_NE4 -> LCD_CS-------------------------PG12          片选引脚,选择的是块 1 第 4 个区(总共四块,每块4个区)
// FSMC_NOE -> LCD_RD-------------------------PD4           读数据
// FSMC_NWE -> LCD_WR-------------------------PD5           写数据

// FSMC_A10 -> LCD_RS-------------------------PG0           数据/命令选择/地址线

// FSMC_D0  -> LCD_D0-------------------------PD14          数据/命令线 0
// FSMC_D1  -> LCD_D1-------------------------PD15          数据/命令线 1
// FSMC_D2  -> LCD_D2-------------------------PD0           数据/命令线 2
// FSMC_D3  -> LCD_D3-------------------------PD1           数据/命令线 3
// FSMC_D4  -> LCD_D4-------------------------PE7           数据/命令线 4
// FSMC_D5  -> LCD_D5-------------------------PE8           数据/命令线 5
// FSMC_D6  -> LCD_D6-------------------------PE9           数据/命令线 6
// FSMC_D7  -> LCD_D7-------------------------PE10          数据/命令线 7
// FSMC_D8  -> LCD_D8-------------------------PE11          数据/命令线 8
// FSMC_D9  -> LCD_D9-------------------------PE12          数据/命令线 9
// FSMC_D10 -> LCD_D10------------------------PE13          数据/命令线 10
// FSMC_D11 -> LCD_D11------------------------PE14          数据/命令线 11
// FSMC_D12 -> LCD_D12------------------------PE15          数据/命令线 12
// FSMC_D13 -> LCD_D13------------------------PD8           数据/命令线 13
// FSMC_D14 -> LCD_D14------------------------PD9           数据/命令线 14
// FSMC_D15 -> LCD_D15------------------------PD10          数据/命令线 15
//----------------------------------------------------------------------------------------------------------------

// TFTLCD 数据命令选择
//
// 由于 TFTLCD 没有地址线,但是有一条 LCD_RS 线,将
// 其连接在其中一条地址线上,通过访问不同的地址改变
// LCD_RS 引脚的高低电平来决定是数据与命令
//
// 注意:
//      STM32 FSMC 访问外部 SRAM 地址时,会自动将地址右移一位对齐
//-----------------------------------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Cmd;
  vu16 LCD_Data;
}LCD_TypeDef;
#define                LCD_BASE     ( (u32)(0x6C000000 | 0x000007FE) )
#define                LCD          ( (LCD_TypeDef *) LCD_BASE       )
//-----------------------------------------------------------------------------------------------------------------

// TFTLCD 背光
// 1:开背光
// 0:关背光
//-----------------------------------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LCD_BL(ONorOFF)             if(ONorOFF)               \
                                         GPIOB->ODR |= 0x01;      \
                                              else                      \
                                         GPIOB->ODR &= 0xFE;
//-----------------------------------------------------------------------------------------------------------------

// TFTLCD 读写方向
//-----------------------------------
#define                L2R_U2D                                                                                0
#define                L2R_D2U                                                                                1
#define                R2L_U2D                                                                                2
#define                R2L_D2U                                                                                3

#define                U2D_L2R                                                                                4
#define                U2D_R2L                                                                                5
#define                D2U_L2R                                                                                6
#define                D2U_R2L                                                                                7
//-----------------------------------------------------------------------------------------------------------------

// 笔画颜色
//-----------------------------------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

// 液晶驱动芯片常用指令
// 0x36:读写方向
// 0x2A:设置 x 起始坐标
// 0x2B:设置 y 起始坐标
// 0x2C:写 GRAM 指令(设置此指令之后,有效位宽为 16 位)
//-----------------------------------
#define                RW_Direction              0x36
#define                X_Pos                     0x2A
#define                Y_Pos                     0x2B
#define                WR_GRAM                   0x2C
//-----------------------------------------------------------------------------------------------------------------

// API函数声明
//-----------------------------------
// 写操作
void LCD_WR_Cmd(u16 cmd);
void LCD_WR_Data(u16 data);
void LCD_WR_GRAM_Cmd(void);
u16  RD_ID(void);

// 读操作
u16  LCD_RD_Cmd(void);
u16  LCD_RD_Data(void);

// 初始化部分(用cubeMX配置之后,初始化此处即可)
void LCD_DriveID_5310_Init(void);                                     // 此函数包含了开背光,设置读写方向和清屏函数
void Set_RW_Direction(u8 direction);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功能函数
void Open_Window(u16 Xpos, u16 Ypos, u16 Width, u16 Hight);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设置光标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画点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快速画点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读点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u16 color);                   // 画圆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u16 color);         // 画线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u16 color);    // 画矩形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填充单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填充指定颜色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显示一个数字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显示 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显示一个字符串,12/16字体
//-----------------------------------------------------------------------------------------------------------------
#endif

楼主:
再就是lcd.c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lcd.h"

// TFTLCD 写指令
//-----------------------------------
void        LCD_WR_Cmd(u16 cmd)
{
                LCD->LCD_Cmd = cmd;
}
//-----------------------------------------------------------------------------------------------------------------

// TFTLCD 写数据
//-----------------------------------
void        LCD_WR_Data(u16 data)
{
                LCD->LCD_Data = data;
}
//-----------------------------------------------------------------------------------------------------------------

// 开始写 GRAM
//-----------------------------------
void        LCD_WR_GRAM_Cmd(void)
{
                LCD_WR_Cmd(0x2C);
}
//-----------------------------------------------------------------------------------------------------------------

// TFTLCD 读指令
//-----------------------------------
u16        LCD_RD_Cmd(void)
{
                vu16 tmp;
                tmp = LCD->LCD_Cmd ;

                return tmp;
}
//-----------------------------------------------------------------------------------------------------------------

// TFTLCD 读数据
//-----------------------------------
u16        LCD_RD_Data(void)
{
                vu16 tmp;
                tmp = LCD->LCD_Data;

                return tmp;
}
//-----------------------------------------------------------------------------------------------------------------

// 设置 TFTLCD 读写方向
//-----------------------------------
void        Set_RW_Direction(u8 direction)
{
                u8 tmp = 0;

                switch(direction)
                {
                        case L2R_U2D://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tmp|=(0<<7)|(0<<6)|(0<<5);
                                        break;
                        case L2R_D2U://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tmp|=(1<<7)|(0<<6)|(0<<5);
                                        break;
                        case R2L_U2D://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tmp|=(0<<7)|(1<<6)|(0<<5);
                                        break;
                        case R2L_D2U://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tmp|=(1<<7)|(1<<6)|(0<<5);
                                        break;
                        case U2D_L2R://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tmp|=(0<<7)|(0<<6)|(1<<5);
                                        break;
                        case U2D_R2L://从上到下,从右到左
                                        tmp|=(0<<7)|(1<<6)|(1<<5);
                                        break;
                        case D2U_L2R://从下到上,从左到右
                                        tmp|=(1<<7)|(0<<6)|(1<<5);
                                        break;
                        case D2U_R2L://从下到上,从右到左
                                        tmp|=(1<<7)|(1<<6)|(1<<5);
                                        break;
                }
                LCD_WR_Cmd(0x36);
                LCD_WR_Data(tmp);
}
//-----------------------------------------------------------------------------------------------------------------

// 清屏函数(适用于 3.5寸屏)
//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0;

                Open_Window(0,0,320,480);
                LCD_WR_GRAM_Cmd();
                for(index = 0; index<320*480; index++)
        {
                        LCD_WR_Data(color);
        }
}
//-----------------------------------------------------------------------------------------------------------------

//-----------------------------------------------------------------------------------------------------------------
void        LCD_DriveID_5310_Init()
{
                u32 i;
        // ID 为 5310 驱动的初始化序列
                LCD_WR_Cmd(0x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FE);

                LCD_WR_Cmd(0xEE);
                LCD_WR_Data(0xDE);
                LCD_WR_Data(0x21);

                LCD_WR_Cmd(0xF1);
                LCD_WR_Data(0x01);
                LCD_WR_Cmd(0xDF);
                LCD_WR_Data(0x10);

                //VCOMvoltage//
                LCD_WR_Cmd(0xC4);
                LCD_WR_Data(0x8F);          //5f

                LCD_WR_Cmd(0xC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2);
                LCD_WR_Data(0xE2);
                LCD_WR_Data(0xE2);
                LCD_WR_Cmd(0xBF);
                LCD_WR_Data(0xAA);

                LCD_WR_Cmd(0xB0);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1);
                LCD_WR_Data(0x8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4);
                LCD_WR_Data(0x8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5);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BA);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1);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2);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3);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4);
                LCD_WR_Data(0x6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5);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6);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C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0);
                LCD_WR_Data(0x1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1);
                LCD_WR_Data(0x1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2);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3);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4);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D);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6);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7);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7);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88);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A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B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6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44);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E9);
                LCD_WR_Data(0xA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00);
                LCD_WR_Data(0xAA);

                LCD_WR_Cmd(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F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5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F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F9);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3A);
                LCD_WR_Data(0x55);        //66

                LCD_WR_Cmd(0x11);
                for(i=0; i<0xFFFFFFFF; i--);
                LCD_WR_Cmd(0x29);
                LCD_WR_Cmd(0x3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Cmd(0x51);
                LCD_WR_Data(0xFF);
                LCD_WR_Cmd(0x53);
                LCD_WR_Data(0x2C);
                LCD_WR_Cmd(0x55);
                LCD_WR_Data(0x82);
                LCD_WR_Cmd(0x2c);

                LCD_BL(ON);
                LCD_Clear(WHITE);
                Set_RW_Direction(L2R_U2D);
}
//-----------------------------------------------------------------------------------------------------------------

// 读液晶驱动 ID (基于 5310 驱动芯片)
//-----------------------------------
u16        RD_ID(void)
{
                u16 tmp=0;

                LCD_WR_Cmd(0XD4);
                tmp=LCD_RD_Data();  //dummy read
                tmp=LCD_RD_Data();  //读回0X01
                tmp=LCD_RD_Data();  //读回0X53
                tmp<<=8;
                tmp|=LCD_RD_Data();        //这里读回0X10

                // 加入此句可通过串口打印出驱动 ID
                //printf(" LCD ID:%x\r\n",tmp); //打印LCD ID

                return tmp;
}
//-----------------------------------------------------------------------------------------------------------------

// 开窗函数
//-----------------------------------------------------------------------------------------------------------------
void        Open_Window(u16 Xpos, u16 Ypos, u16 Width, u16 Hight)
{
                // 设置坐标
                LCD_WR_Cmd(0x2A);
                LCD_WR_Data(Xpos>>8);
                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Data( (Xpos+Width)>>8 );
                LCD_WR_Data( (Xpos+Width)&0xFF );

                LCD_WR_Cmd(0x2B);
                LCD_WR_Data(Ypos>>8);
                LCD_WR_Data(Ypos&0xFF);
                LCD_WR_Data( (Ypos+Hight)>>8 );
                LCD_WR_Data( (Ypos+Hight)&0xFF );
}
//-----------------------------------------------------------------------------------------------------------------

//设置光标位置
//Xpos:横坐标
//Ypos:纵坐标
//-----------------------------------------------------------------------------------------------------------------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LCD_WR_Cmd(0X2A);                 // 设置x光标
                LCD_WR_Data(Xpos>>8);
                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Cmd(0X2B);                 // 设置y光标
                LCD_WR_Data(Ypos>>8);
                LCD_WR_Data(Ypos&0XFF);
}
//-----------------------------------------------------------------------------------------------------------------

//画点
//x,y:坐标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SetCursor(x,y);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GRAM_Cmd();                //开始写入GRAM
        LCD_WR_Data(color);
}
//-----------------------------------------------------------------------------------------------------------------

//快速画点
//x,y:坐标
//color:颜色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WR_Cmd(Set_X_Pos);
        LCD_WR_Data(x>>8);LCD_WR_Data(x&0XFF);
        LCD_WR_Cmd(Set_Y_Pos);
        LCD_WR_Data(y>>8);LCD_WR_Data(y&0XFF);
        LCD_WR_GRAM_Cmd();
        LCD_WR_Data(color);
}

//当mdk -O1时间优化时需要设置
//延时i
void opt_delay(u8 i)
{
        while(i--);
}

// 读点
// x,y:坐标点
//-----------------------------------------------------------------------------------------------------------------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
{
        u16 r=0,g=0,b=0;

        if(x>=LCD_WIDTH||y>=LCD_HIGHT)
                return 0;                             //超过了范围,直接返回
        LCD_SetCursor(x,y);

        LCD_WR_Cmd(RD_GRAM);

        opt_delay(2);
        b=LCD_RD_Data();
        g=r&0XFF;                //对于9341/5310/5510,第一次读取的是RG的值,R在前,G在后,各占8位
        g<<=8;

        return (((r>>11)<<11)|((g>>10)<<5)|(b>>11));
}
//-----------------------------------------------------------------------------------------------------------------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 (x,y):中心点
// r    :半径
//-----------------------------------------------------------------------------------------------------------------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u16 colo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5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0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4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6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1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LCD_DrawPoint(x0-a,y0-b,color);             //2
          LCD_DrawPoint(x0-b,y0-a,color);             //7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
//-----------------------------------------------------------------------------------------------------------------

// 画线
// x1,y1:起点坐标
// x2,y2:终点坐标
//-----------------------------------------------------------------------------------------------------------------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                   // 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                   // 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color);            // 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 画矩形
// (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u16 color)
{
        LCD_DrawLine(x1,y1,x2,y1,color);
        LCD_DrawLine(x1,y1,x1,y2,color);
        LCD_DrawLine(x1,y2,x2,y2,color);
        LCD_DrawLine(x2,y1,x2,y2,color);
}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单个颜色
//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i,j;
        u16 xlen=0;

        xlen=ex-sx+1;
        for(i=sy;i<=ey;i++)
        {
                LCD_SetCursor(sx,i);                    //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GRAM_Cmd();                      // 开始写入GRAM
                for(j=0;j<xlen;j++)LCD_WR_Data(color);  // 显示颜色
        }
}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ey-sy+1;                                     // 高度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GRAM_Cmd();                                // 开始写入GRAM
                for(j=0;j<width;j++)LCD_WR_Data(color[i*width+j]);// 写入数据
        }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x,y:起始坐标
// num:要显示的字符:" "--->"~"
// size:字体大小 12/16/24
//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t1,t;
        u16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num=num-' ';                                  // 得到偏移后的值(ASCII字库是从空格开始取模,所以-' '就是对应字符的字库)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t];         //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num][t];    //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num][t];    //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LCD_Fast_DrawPoint(x,y,POINT_COLOR);
                        else if(mode==0)LCD_Fast_DrawPoint(x,y,BACK_COLOR);
                        temp<<=1;
                        y++;
                        if(y>=LCD_HIGHT)return;               // 超区域了
                        if((y-y0)==size)
                        {
                                y=y0;
                                x++;
                                if(x>=LCD_WIDTH)return;              // 超区域了
                                break;
                        }
                }
        }
}
//-----------------------------------------------------------------------------------------------------------------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则不显示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

楼主:
以上便完成了对LCD驱动及功能函数的一个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