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带片选spi通信

楼主(2022-12-31):
最近在利用手上的stm32开发板通过spi通信控制rfid芯片em4325,因为em4325的spi通信要使用片选引脚,想当然地在stm32的spi函数中选择了硬件NSS(片选),

楼主:
想利用GPIO_SetBits和GPIO_ResetBits函数进行片选引脚电平高低的控制,结果em4325返回的值非常让人困惑。。。

楼主:
于是决定试试软件NSS,查stm32芯片手册,在SPI_CR1寄存器看到

楼主:
于是控制SPI_CR1的相应寄存器位,对它们进行置位,但似乎也没有效果

最后终于看到

楼主:
这应该是最后的办法了,如果设置SSOE位还没有效果,我就打算放弃了。。。
但就是写了这么一个函数,芯片返回的值终于能和手册对得上了,问题终于解决,功夫不负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