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在Arduino下开发nRF52840 DK

楼主(2023-01-0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本文是记录我在Arduino下实现对nRF52840 DK开发板的编程测试。
b8e05d043e1048585256231e326827ae
为了能在Arduino中选择nRF52840 DK开发板,需要做以下工作。
打开Arduino,我使用的Arduino版本是1.8.19
1、通过菜单“文件”--->“首选项”--->“其他开发板管理地址”中加入以下信息
HYPERLINK "https://adafruit.github.io/arduino-board-index/package_adafruit_index.json"
2、执行“工具”菜单之“开发板”之“开发板管理”
   在搜索关键字中输入“adafruit nrf52”
ea5687b0b9b0afdab3a5fe59dabd11ec
安装Adafruit nRF52最新版。如果没有出现,可以重启ArduinoIDE试试。
3、选择开发板
b93a6117d468c654ca29b6185b7aa276
选择“Nordic nRF52840 DK”开发板
4、烧录引导程序
在执行这一步之前,你有可能需要安装相关烧录用软件:Jlink软件和nRF5X命令行程序nrf-command-line-tools-10.18.1-x86.exe,可以从Nordic官网下载。nRF52840 DK开发板本身自带JLink接口。
用MicroUSB数据线将开发板接入电脑。注意连接的是左侧的JLink USB口,打开左下角电源开关,保证黄色区域的LED被点亮。
936f9869e55ecb2496bef5c23b9be7f9
选择编程器,如下图所示
42907305d6f5def65b749fd3128fb4ca
执行“工具”菜单中的“烧录引导程序”
42907305d6f5def65b749fd3128fb4ca
烧录完成后,会提示以下信息:
Parsing hex file.

Erasing user available code and UICR flash areas.

Applying system reset.

Checking that the area to write is not protected.

Programing device.

Applying system reset.

Run.
此时LED0会被点亮,进入闪烁状态。
如果烧录失败,可以尝试按住“Boot/Reset”按钮的同时,执行“烧录引导程序”。
5、将USB数据电缆拔下,接到“nRF USB”接口
LED0会变成渐亮渐灭状态。同时,可供选择的端口中会多出一个如下图所示的串口,选择它
cd8ebdce3d2d1b68cafb7e5ca8805a75
6、打开blink示例程序
8f79d5c7b28cb56cf59b5cd47f355589
7、编译上传程序
上传完成后,会看到LED0以2秒周期闪烁,至此烧录成功。细心的话,你会看到之前选择连接的那个端口消失了。
如果想重新编译、上传其它程序,需要重新按照第4步重新烧录引导程序,然后按照第5步~第7步,烧录新的程序。这个过程是有点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