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运放电路,输入正弦信号,输出怎么变成直流信号了

楼主(2023-01-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反相端输入10kHZ,1V的正弦波信号,输出那里变成了2V的直流信号。

网友A:
根据虚短原理输出应该是楼主所说的那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虚短原理输出应该是楼主所说的那个值。

那把信号加在同相端,是不是就能输出正弦信号了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俺对运放电路的了解很少。

网友B:
IN之前串个100K电阻试试

网友C:
你这个电路配置,输出应该是电源电压,如果用的是rail to rail运放

网友D:
用电脑打开Proteus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之前串个100K电阻试试

串了一个46.4K的电阻,反馈电阻为110K,结果还是输出直流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了一个46.4K的电阻,反馈电阻为110K,结果还是输出直流信号

再串个电容

网友F:
供电电压都不够了吧,你换成12V供电试一下应该可以的,或者把正输入那里的偏置搞小,反馈倍数也改小

当然还是要基于你用的这款IC的供电范围再决定怎么DO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串个电容

串了15pf电容,还是输出直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了15pf电容,还是输出直流

串个最小100n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个最小100nf的

换了100nf的电容,输出正常了。请问这是为啥呀。

串了100nF电容,电路变成交流耦合放大器了,不串电容,楼主的电路不是放大电路,在In端输入直流信号破坏的虚短的前提条件,在In端串个电阻才是直流放大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100nf的电容,输出正常了。请问这是为啥呀。

不同电容效果不一样是因为你的信号频率,15pF不行是信号频率太小,你可以大幅度调高信号频率验证15pF

网友H:
根据输入的信号电平和频率情况,在IN除了加电阻,还应加个电容1~22uF。
否则有可能输入信号使运放进入失调状态,无法实现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