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全国产!全志T3+FPGA核心板(4核ARM Cortex-A7)规格书

楼主(2023-01-01):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技术资源# #申请开发板#
核心板简介
创龙科技SOM-TLT3F是一款基于全志科技T3四核ARM Cortex-A7处理器 + 紫光同创**s PGL25G/PGL50G FPGA设计的异构多核全国产工业核心板,ARM Cortex-A7处理单元主频高达1.2GHz。核心板CPU、FPGA、ROM、RAM、电源、晶振、连接器等所有器件均采用国产工业级方案,国产化率100%。
核心板内部T3与**s通过SPI、CSI、I2C通信总线连接,并通过工业级B2B连接器引出LVDS DISPLAY、RGB DISPLAY、MIPI DSI、TVOUT、TVIN、CSI、GMAC、EMAC、USB、SATA、SDIO、UART、SPI、TWI等接口及FPGA IO引脚,支持双屏异显、Mali400 MP2 GPU、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编解码。核心板经过专业的PCB Layout和高低温测试验证,稳定可靠,可满足各种工业应用环境。
用户使用核心板进行二次开发时,仅需专注上层运用,降低了开发难度和时间成本,可快速进行产品方案评估与技术预研。

图 1 核心板正面图

图 2 核心板背面图

图 3 核心板斜视图

图 4 核心板侧视图
典型应用领域
  • 能源电力
  • 工业控制
  • 工业网关
  • 仪器仪表
  • 轨道交通
  • 安防监控
软硬件参数
硬件框图

图 5 核心板硬件框图

图 6 T3处理器功能框图

图 7 **s特性
硬件参数
表 1 ARM端硬件参数
CPU
全志科技T3
4x ARM Cortex-A7,每核主频高达1.2GHz
GPU:Mali400 MP2,支持OpenGL ES 1.1/2.0、Open VG 1.1
Encoder:支持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编码
Decoder:支持1080P@45fps H.264视频硬件解码
ROM
8GByte eMMC
RAM
1/2GByte DDR3
Video IN
1x CSI1(CMOS sensor parallel interface),支持720P@30fps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CSI0(16bit)已连接至FPGA,且未引出至B2B连接器
4x TVIN,CVBS输入,支持NTSC和PAL制式
Video OUT
2x LVDS DISPALY,包含LVDS0、LVDS1输出,支持1080P@60fps
2x RGB DISPALY,包含LCD0、LCD1输出,支持1080P@60fps
备注:LVDS0、LVDS1与LCD0(RGB DISPALY)引脚复用
1x MIPI DSI,包含4个数据通道,支持1080P@60fps
4x TVOUT,CVBS输出,支持NTSC和PAL制式
LED
1x 电源指示灯
2x 用户可编程指示灯
B2B Connector
2x 80pin公座B2B连接器,2x 80pin母座B2B连接器,共320pin,间距0.5mm,合高4.0mm
其他硬件资源
1x USB 2.0 OTG(USB0)
2x USB 2.0 HOST(USB1、USB2)
3x SMHC(SDC0/SDC1/SDC3),支持SD3.0、SDIO2.0、MMC5.0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SDC2已连接至eMMC,且未引出至B2B连接器
5x TWI(Two Wire Interface)(TWI0~TWI4),支持标准模式(100Kbps)和高速模式(400Kbps)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TWI0已连接至FPGA、PMIC,同时引出至B2B连接器
3x SPI(SPI1、SPI2、SPI3),每路含2个片选信号,时钟频率可高达100MHz
备注:在核心板内部,SPI0(CE0)已连接至FPGA端SPI FLASH,SPI0(CE1)已连接至FPGA,且SPI0未引出至B2B连接器
2x TSC,可作为SPI(Synchronous Parallel Interface)或SSI(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接口
8x UART,支持4Mbps波特率
8x PWM,支持PWM输出、输入捕获,输出频率可高达24/100MHz
1x EMAC,支持MII PHY接口(10/100Mbps)
1x GMAC,支持MII/RMII/RGMII PHY接口(10/100/1000Mbps)
1x SATA,支持3.0Gbps速率
2x PS2,支持IBM PS/2协议
2x KEYADC,多按键检测接口,6bit分辨率,输入电压范围为0~2V
1x KEYPAD,8 x 8键盘矩阵接口
1x SCR(Smart Card Reader)
1x RTP,4线触摸屏接口,12位SAR型A/D转换器,采样率可高达2MHz
2x CIR(Consumer IR)
2x I2S/PCM,全双工,采样率8KHz~192KHz
1x AC97,全双工,串行接口,采样率可高达48KHz
1x OWA(One Wire Audio),兼容S/PDIF协议
1x Audio Codec,包含2路单声道MIC IN、1路立体声LINE IN、1路立体声FM IN,包含1路差分PHONE OUT、1路立体声H/P(Headphone) OUT、2通道DAC、2通道ADC
备注:B2B、指示灯等部分硬件资源,ARM与FPGA共用。
表 2 FPGA端硬件参数
FPGA
紫光同创**s PGL25G-6IMBG324
紫光同创**s PGL50G-6IMBG324
Logic Cells(LUT4)
Flip-Flops
DSP Slice
40(APM,Arithmetic Process Module)
84(APM,Arithmetic Process Module)
Block RAM(18Kbit)
CMT
4(PLL)
5(PLL)
ROM
64Mbit SPI NOR FLASH
LED
1x DONE指示灯
2x 用户可编程指示灯
IO
单端(1个),差分对(48对),共97个IO
单端(1个),差分对(48对),共97个IO
软件参数
表 3
内核
Linux-3.10.65、Linux-RT-3.10.65、翼辉SylixOS-1.12.9(国产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
Buildroot-201611、Ubuntu16.04、翼辉SylixOS-1.12.9(国产操作系统)
图形界面开发工具
Qt-5.9.0
软件开发套件提供
T3_LinuxSDK_V1.3_20190122
PDS版本号
Pango Design Suite 2021.1-SP7.1
驱动支持
DDR3
eMMC
Bluetooth
SPI NOR FLASH
LED
KEY
UART
CAN
SD
SATA
Ethernet
USB 2.0
WIFI
4G Module
RTC
LINE IN
H/P OUT
MIPI LCD
TFT LCD
LVDS LCD
CVBS OUT
TVIN
Touch Screen

开发资料
  • 提供核心板引脚定义、可编辑底板原理图、可编辑底板PCB、芯片Datasheet,协助国产元器件方案选型,缩短硬件设计周期;
  • 提供系统固化镜像、内核驱动源码、文件系统源码,以及丰富的Demo程序;
  • 提供完整的平台开发包、入门教程,节省软件整理时间,让应用开发更简单。
开发案例主要包括:
  • ARM与FPGA通信开发案例(SPI/CSI/SDIO/I2C)
  • 8/16通道国产同步AD采集开发案例(与AD7606/AD7616管脚兼容)
  • 翼辉SylixOS国产操作系统演示案例
  • Linux、Linux-RT、Qt应用开发案例
  • Docker容器技术、MQTT通信协议、Ubuntu操作系统演示案例
  • 4G/WIFI/Bluetooth/NB-IoT/ZigBee/LoRa开发案例
  • IgH EtherCAT主站、CAN开发案例
  • 双屏异显、OpenCV、H.264视频硬件编解码开发案例
  • FPGA开发案例
电气特性
工作环境
表 4
环境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工作温度
-40°C
/
85°C
工作电压
/
5.0V
/

功耗测试
表 5
工作状态
电压典型值
电流典型值
功耗典型值
状态1
5.0V
0.24A
1.20W
备注:功耗基于TLT3F-EVM评估板测得。测试数据与具体应用场景有关,仅供参考。
状态1:评估板不接入外接模块,系统启动后ARM端不运行程序,FPGA端运行LED测试程序。
机械尺寸
表 6
PCB尺寸
44mm*65mm
PCB层数
10层
PCB板厚
2.0mm
安装孔数量
4个

图 8 核心板机械尺寸图
产品型号
表 7
型号
ARM/FPGA
主频
eMMC
DDR3
SPI FLASH
温度级别
SOM-TLT3F-25G-64GE8GD-I-A1.0
T3/PGL25G
1.2GHz
8GByte
1GByte
64Mbit
工业级
SOM-TLT3F-50G-64GE8GD-I-A1.0
T3/PGL50G
1.2GHz
8GByte
1GByte
64Mbit
工业级
SOM-TLT3F-50G-64GE16GD-I-A1.0
T3/PGL50G
1.2GHz
8GByte
2GByte
64Mbit
工业级
备注:标配为SOM-TLT3F-25G-64GE8GD-I-A1.0
型号参数解释

图 9
技术服务
  • 协助底板设计和测试,减少硬件设计失误;
  • 协助解决按照用户手册操作出现的异常问题;
  • 协助产品故障判定;
  • 协助进行产品二次开发;
  • 提供长期的售后服务。
增值服务
  • 主板定制设计
  • 核心板定制设计
  • 嵌入式软件开发
  • 项目合作开发
  • 技术培训

网友A(2023-01-31):
配这个FPGA这芯片,是不是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啊,FPGA一般都是为了处理速度快才会使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