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功率变频电源前级必须加PFC?

楼主(2023-01-01):
想买一块8KW逆变板,需要能频率微调的,卖家问我前级有没有PFC,如果没有PFC就用不了,还说没有PFC只能用在1KW以内。实在想不通其中的原因?

PFC是功率因数补偿电路

网友A:
思维导图:

---为什么需要PFC
---PFC的功能
---如果没有PFC系统会发生什么?

好像PFC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无功补偿。

网友B:
8KW DC/DC 应该是LLC。LLC  需要比较稳定的电压输入。

网友C:
用过成品的2400W模块,没有PFC,所以卖家说的有误。当然大功率确实应该具有PFC,性能好,有些电源国标强制功率因数等指标,没有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