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 LKS32MC037E开发板评测 ]+ 初识LKS32MC037E

楼主(2023-01-02):
LKS32MC037E开发板由两块板子组成,其中一块是功率底板(LKS_EVB_PN_MVPOW_V1.0),另一块这是
MCU 板,详见图1所示。
1  LKS32MC037E开发板
上图中各接口及功能如下:
1. 电源输入: 输入电源为DC7~24V,在 DC24V 时,其功率要在 80W 以下。
2. 串口:支持 keil 仿真调试及无线串口调试。
3. 调速:电机转速 FG 输出,输出频率由 MCU 程序决定。
4.  MCU板:对功率底板进行控制
5. 复位键:对开发板进行复位
6. 电位器:用于模拟调速,该信号输入到 MCU P0.12
7.  HALL 接口:用于有 HALL 的电机驱动, HALL 供电由 5V 提供。
8.  电机三相输出UVW:电机 U V W三相输出,其输出能力的持续电流最大 3A ,视 MOS 管型号而定。
此外,为了便于使用还提供了相应的配套程序,包括:有感 FOC 和无感 FOC 程序,详见 LKS08x_FOC_SensorLessV4.0 程序。
该开发板的核心芯片为LKS32MC037E,其引脚功能如图2所示,并通过插排来连接功率底板,见图3所示。
2 引脚功能

3  MCU插座
由于开发板上并没有配置相应的下载调试器,故提供了一个可以与外观下载调试器连接的接口,见图4所示。另外,开发板上还配有一个电源指示灯以指示供电状态。
4 下载调试器接口

该开发板支持以MDK来开发,本人所使用的版本是V5.25.2.0.
此外,为了使MDK能对开发板进行支持,需下载并安装Linko.LKS03x.1.0.6。
在完成安装后,就可在芯片列表中查看到LKS32MC037E,见图5所示。
5 芯片列表
为了检测开发环境,可使用MDK打开例程,其界面如图6所示。
6 开发界面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7所示,说明编译正常。
7 完成编译

为进行下载调试,本人使用的AT_LINK,其与开发板的连接如图8所示,其在MDK上调试器类型选择见图9所示。
8 完成编译
9 调试器选型

在连接电脑的情况下,其连接状态如图10所示。
10 调试器选型

相应的烧录算法下载,见图11所示。
11 烧录算法选择

在编译生成HEX目标文件后,则界面如图12所示。
12 完成下载
至此,开发环境就完全构建好了。

神速

网友A:
还是TSSOP封装的吗?

网友B:
很详细标注也很清楚,学习,SSOP24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