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推荐低噪声,高PSRR的国产LDO

楼主(2023-01-02):
RT,用于精密模拟电路的正负输出LDO

网友A:
90db 之上无国产

网友B:
共模半导体的GM1200,我找了一圈能找到的最大型号了,对标ADI的LT3042,10KHz下92dB,PSRR是有测试条件的,不同负载、频率下的数据也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共模半导体的GM1200,我找了一圈能找到的最大型号了,对标ADI的LT3042,10KHz下92dB,PSRR是有测试条件的, ...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