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我想做USBHID实验失败

楼主(2023-01-02):
我参考这个文档

谁知做了一半,出错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目前用的 X IDE的版本?Harmony 是否已下载及已安装MHC
这个文档应该是在以前版本的 X IDE和harmony下写的,可供参考。
建议你先建立一个简单的harmony v3工程,看是否可实现

楼主:
X IDE的版本是v5.50,Harmony已下载,MHC也安装了。
简单的harmony v3工程可以实现。

网友A:
在V5.5版本中,harmony v3已合并到MCC,请参考如下文档,来使用MCC建立Harmony 3项目
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harmony3:getting-started-training-module-using-m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5.5版本中,harmony v3已合并到MCC,请参考如下文档,来使用MCC建立Harmony 3项目
https://microchipdev ...

我看了一下,帮助不大,跟我的操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