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教关于CH32V307网络Demo程序问题

楼主(2023-01-02):
在UDP Server例程中,有这样一个函数:
void WCHNET_HandlePhyNegotiation(void)
{
    if( !phyStatus )                        /* Handling PHY Negotiation Exceptions */
    {
        if( LocalTime - phyLinkTime >= PHY_LINK_TASK_PERIOD )  /* 100ms cycle timing call */
        {
            phyLinkTime = LocalTime;
            WCHNET_LinkProcess( );
        }
    }
}

变量LocalTime和phyLinkTime 都是uint32_t volatile型变量,那么当LocalTime自加超过uint32_t类型最大范围时发生溢出后会是什么结果?程序是不是就会出错?if条件将很难再满足?

网友A:
感觉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您好,例程这个地方即使溢出也不会对代码逻辑产生影响,if语句还是会满足条件。

楼主:
如果定时器时间准的话,32位变量溢出时间约49天多些,也就是说会在50天以后网络功能将不再可用。

网友C:
体育老师的学生们,这么简单的正确程序却被你们看到问题?何须50天那么久,把 uint32_t 改为 uint8_t,  1分钟以内就验证程序在溢出之际的正确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