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增加电机的扭矩,不容易受外力影响而停止

楼主(2023-01-03):
请问各位高手 MotorControl Workbench 生成的代码是开环的吗?为什么我的电机跑起来很容易受到外力导致停机,我想让它不停机,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

网友A:
降低转速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是矢量控制还是方波控制,加大电流 也就是增大占空比

网友C:
要增大扭矩就要增大电流。但是电流太大又会使电机过热。主要是电流的持续时间和电流大小的调整,使电机发热在允许的范围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