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什么选择STM32-M3

楼主:
1. 为什么选择STM32
1.1 什么是STM32?

新的基于ARM内核的32位MCU系列
内核为ARM公司为要求高性能、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Cortex-M内核
标准的ARM架构

超强的体系结构

高性能
低电压
低功耗
创新的内核以及外设

简单易用/自由/低风险

1.2 Cortex内核
Cortex-M3系列属于ARMv7架构且定义了三大分工明确的系列
“A”系列:面向尖端的基于虚拟内存的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
“R”系列:针对实时系统
“M”系列:对微控制器

STM32F1属于Cortex-M系列中的Cortex-M3内核,采用ARMv7-M架构。STM32F4属于Cortex-M4系列采用ARMv7-ME架构。Cortex-A5/A8采用ARMv7-A架构。传统的ARM7系列采用的是ARMv4T架构。

1.3 STM32 VS ARM7

 STM32相比ARM7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可以替换M7。

楼主(2023-01-03):
2. STM32概述
2.1 CM3内核优点
低动态功耗上实现的高性能
哈佛结构上实现1.25DMIPS/MHZ,功耗只有0.19mv/MHZ,比ARM7TDMI改进了30%
单周期的乘法和硬件除法
不可分的位操作,实现对RAM,I/O和寄存器的最优访问
采用ARM公司流行的标准内核Cortex-M3

最佳的代码密度
Thumb-2指令集以16位指令的密度实现32位指令性能(与ARM7TDMI的ARM模式比减少了30%-45%的代码量)

可预见的运行时间
中断控制器嵌在内核之中,中断之间的间隔最少可达6个CPU周期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只需要6个CPU周期

改进的调试功能
串行单步调试和JTAG调试

楼主:
2.2 CM3芯片结构

2.3 STM32F103系列

2V-3.6V供电电压
5VI/Os电压容限
出色的时钟安全模式
带有唤醒功能的低功耗模式
内部RC
嵌入的RESET
-40/+85°C(工业级)

楼主:
2.4 STM32命名规则

3. STM32优势总结

极高的性能:主流的Cortex内核
丰富合理的外设,合理的功耗,合理的价格
强大的软件支持:丰富的软件包
全面丰富的技术文档
芯片型号种类多,覆盖面广
强大的用户基础:最先成功试水CM3芯片的公司,积累了大批的用户群体,为其领先做铺垫

网友A:
主流的Cortex内核

stm32主流的Cortex内核,丰富合理的外设,合理的功耗,合理的价格,丰富的软件包,全面丰富的技术文档等都是选择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