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ystick定时器

楼主:
SysTick定时器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异常号:15)。在以前,大多操作系统需要一个硬件定时器来产生操作系统需要的滴答中断,作为整个系统的时基。例如,为多个任务许以不同数目的时间片,确保没有一个任务能霸占系统;或者把每个定时器周期的某个时间范围赐予特定的任务等,还有操作系统提供的各种定时功能,都与这个滴答定时器有关。因此,需要一个定时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而且最好还让用户程序不能随意访问它的寄存器,以维持操作系统“心跳”的节律。Cortex‐M3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因为所有的CM3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软件在不同CM3器件间的移植工作得以化简。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FCLK,CM3上的自由运行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 CM3处理器上的STCLK信号)。不过,STCLK的具体来源则由芯片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大不相同,你需要检视芯片的器件手册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SysTick定时器能产生中断,CM3为它专门开出一个异常类型,并且在向量表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使操作系统和其它系统软件在CM3器件间的移植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在所有CM3产品间对其处理都是相同的。

校准值寄存器提供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它使系统即使在不同的CM3产品上运行,也能产生恒定的SysTick中断频率。
最简单的作法就是:直接把TENMS的值写入重装载寄存器,这样一来,只要没突破系统极限,就能做到每10ms来一次 SysTick异常。如果需要其它的SysTick异常周期,则可以根据TENMS的值加以比例计算。只不过,在少数情况下,CM3芯片可能无法准确地提供TENMS的值(如,CM3的校准输入信号被拉低),所以为保险起见,最好在使用TENMS前检查器件的参考手册。SysTick定时器除了能服务于操作系统之外,还能用于其它目的:如作为一个闹铃,用于测量时间等。要注意的是,当处理器在调试期间被喊停(halt)时,则SysTick定时器亦将暂停运作。

  •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乘数
  •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乘数,在ucos下,代表每个节拍的ms数
  • //初始化延迟函数
  • //SYSTICK的时钟可以配置为内核时钟HCLK或者外部时钟AHB/8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BIT2 = 0 为使用外部AHB / 8 , BIT2为1则为HCLK,系统时钟(单片机的主时钟)
  • //SYSCLK:系统时钟(MHZ)
  •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使用外部时钟源((uint32_t)0xFFFFFFFB) set bit 2 = 0
  •         fac_us=SYSCLK/8;
  •         fac_ms=(u16)fac_us*1000;
  • }
  • //延时nus
  •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 //注意:nus的值,不要大于798915us
  • void delay_us(u32 nus)
  • {
  •         u32 temp;
  •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E000E014
  •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E000E018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E000E010 BIT0 = 1
  •         do
  •         {
  •                 temp=SysTick->CTRL; //E000E010
  •         }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BIT0 ENABLE && BIT 16 == 0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
  • //延时nms
  • //注意nms的范围
  • //SysTick->LOAD为24位寄存器,所以,最大延时为:
  • //nms<=0xffffff*8*1000/SYSCLK
  • //SYSCLK单位为Hz,nms单位为ms
  • //对168M条件下,nms<=798ms
  • void delay_xms(u16 nms)
  • {
  •         u32 temp;
  •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         do
  •         {
  •                 temp=SysTick->CTRL;
  •         }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
  • //延时nms
  • //nms:0~65535
  • void delay_ms(u16 nms)
  • {
  •         u8 repeat=nms/540;        //这里用540,是考虑到某些客户可能超频使用,
  •                                                 //比如超频到248M的时候,delay_xms最大只能延时541ms左右了
  •         u16 remain=nms%540;
  •         while(repeat)
  •         {
  •                 delay_xms(540);
  •                 repeat--;
  •         }
  •         if(remain)delay_xms(remain);
  • }

最后这里再提一下systick开中断的方法:
systick也是可以设置中断优先级的,但是要开systick中断的话,必须将 systick的控制寄存器的bit1置1才行。

  • void systick_irq_init()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ysTick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这里DISABLE也不影响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SysTick->CTRL |= 1 << 1;//一定要将控制寄存器的bit1置1才会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