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查看到GD32 eclipse开发的文档

楼主(2023-01-03):
哪里可以查看到GD32 eclipse开发的文档?比如.ld文件从哪里获取

网友A(2023-02-06):
为啥想用eclipse开发了啊?

网友B:
可以用eclipse加安装IAR的插件来实现

网友C:
其实建议还是使用keil或者vscode+GCC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没这么弄过,我觉得可以参考ST的,如果ST有eclipse开发的话

网友E:
这就得找官方的技术支持要这方面的资料了

网友F:
话说,LD文件是指的什么啊?

网友G:
还是用keil开发吧,简单多了,使用eclipse开发还得配置环境,麻烦的很

网友H:
官方应该会有eclipse开发的方式方法吧,毕竟这种方法是不受盗版威胁的

网友I:
你去官网看看是否有eclipse开发的技术资料?

网友J:
IAR是不是就类似于eclipse了啊?他家这个好像支持IAR开发

网友K:
对eclipse开发不是很熟悉,楼主可以去eclipse官网,看看是否有针对GD的开发资料啥的,参考参考呗

网友L:
eclipse开发?我觉得eclipse不好用。

网友M:
要是大佬,可以自己写ld文件。

网友N:
开发方式很多,比这个要容易的也很多啊

网友O:
有个GD二次开发的Eclipse环境,可以生成GD工程,包含gcc启动文件、库文件、ld连接文件。
不过需要联系GD的技术支持进行获取

请问这个可以发一份吗 1941951788@qq.com

网友P:
eclipse装IAR开发就可以

网友Q(2024-05-15):
用vscode比较好用

网友R(2024-09-13):
引用 网友Q:
用vscode比较好用

请问从哪下载啊?有没有vscode搭建gd32开发环境的指导?

网友S:
开发方式有很多还是需要选择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