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AT32F435测评】+ 1 原厂没说清的SWO输出使用我来说清

楼主(2023-01-03):
SWO是M4内核TRACE功能的输出管脚,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数据输出的手段,由于是内核功能,所以在AT32F435的用户手册上都没有过多介绍。这篇帖子就来介绍一下SWO功能在AT32F435上如何使用
我找了下资料,在ST的文档山对SWO的介绍还是比较详细的,因为内核相同所以介绍应该是一样的,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8c3a2a33bbb9cc70dfac8f4e3a02f6d3
2d12e285d5fd798aec8f23dfddacdc26
f5e2915adf8395c274dda59b689cc672
ST的相关寄存器介绍如下
f3c09425e9f7a11c7e7a4025a7215dc4
但在AT32F435的用户手册上是没有介绍的
21dbee239b43339bb4459debfdee7bd7
3b6791d59e53460210d34fdedc894f53
但AT原厂提供的应用笔记有这样的介绍
dc086038e44052ceb4c5cf10fdcffa6d
但也只是介绍的简单用法,在实际芯片使用时,还是有问题的,需要根据芯片实际情况再加处理,下面看看我是怎么实际应用的吧。
首先按应用笔记的方式开启跟踪功能并使用异步模式
DEBUGMCU->ctrl &= 0xffdf;
DEBUGMCU->ctrl |= 0x0020;
71543b1ea231686bea60adf50bfadd72
第二步是配置SWO(PB3)的管脚,因为每个管脚都有很多功能,AT32使用了IOMUX对管脚功能进行了管理。所以需要对IO功能进行重映射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uart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PRINT_UART_TX_GPIO,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0);
9c27dc290a950ead0176edaeed9a8ad9
980f15aeec67416aa0f798fb7bc957dc
代码相关的配置就完成了,还需要再编辑器上再配置一下
使能 Trace Enable,内核时钟 Core Clockx需要和芯片实际内核时钟一致,另外就是SWO Clock,不能太高。当出现打印乱码时,此时可尝试不勾选Autodetect,并手动修改时钟分频系数保证打印信息正常。
187319838257289fa518f50467061e1f
使用系统函数ITM_SendChar (uint32_t ch)进行SWO输出。
b210d0315146c3ad48b8d911f1f4e181
对printf进行重映射后,就可以使用printf通过SWO进行输出了
d00a694c9d72f308900ad968dba88719
实际效果如下
f99eb81df6ccbab4004f1f0a95bd430c
至此,SWO输出在AT32F435上的使用就介绍完了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