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采集模块辅助功能寄存器

楼主(2023-01-03):
河北稳控科技振弦采集模块辅助功能寄存器

1.频率值模拟量输出

VMXXX(仅 VM501、 VM511) 模块支持将当前实时频率值以模拟量形式从管脚输出,模拟量有电流和电压两种输出形式。为了使用此功能,需要将辅助功能寄存器 AUX.[0]设置为 1, 并且设置模拟量所代表的频率值范围, DAO_TH.[15:8]为频率上限, DAO_TH.[7:0]为频率下限,此寄存器默认值为 0x2100,即模拟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代表 3300Hz 和 0Hz(不同版本的固件此默认值可能不同,请根据需要自行修改这两个参数)。

使用建议:建议在使用模拟输出时同时连接 SIG 管脚,用以判断当前传感器信号是否有效,仅在信号有效情况下采集 DAO 管脚的电压或电流。

2.信号纹波滤除
此功能用于滤除振弦传感器返回信号及电源中包含的小幅值纹波干扰信号,避免纹波信号被采集到频率采样数据中。通过将寄存器 AUX.[1]设置为 1 使能此功能。
此功能会将传感器返回信号中幅值较低的信号一并滤除,仅适用于传感器返回信号较强的情况,可一定程度上提高信号采样质量。 传感器返回信号较弱时启用此功能会导致无法采样到频率数据。
注:此功能在下次启动时生效。

3.振动避让
仅在振弦传感器内部钢弦处于静止状态时才向线圈发送激励信号。在钢弦静止状态时向其发送激励信号,有利于钢弦的良好起振,可以得到质量更高的采样数据。通过将寄存器 AUX.[2]设置为为 1 使能此功能。 当启用此功能时,读数模块会在激励前抑制钢弦的振动并等待振动完全停止。
在工程现场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随机干扰振动,使钢弦产生随机振动信号,振动避让功能可有效果规避这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测频变慢。

4.底噪测量
此功能无需设置开启或者关闭,一直为开启状态。
在每次测量频率前,模块自动测量信号输入接口处的信号噪声和信号强度,测量值分别保存于寄存器 NOISE_FRQ 和 NOISE_AMP 中。
NOISE_FRQ 的单位为 0.1Hz, NOISE_AMP 的单位为 dB,一般噪声强度小于 20。

5.半功耗
在模块空闲时关闭一些非必须硬件资源,从而达到节省电流消耗的目的,约可节省一半电流( 对于 VM501, VDD 电流可从 45mA 降低到 25mA)。设置 AUX.[3]为 1 启用此功能,设置为 0 关闭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