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比较器+模拟开关的精密整流

楼主:
用比较器鉴别输入的正负,然后对正负分别做传输,就得到了精密整流。仿真看可行,不知道实际效果怎样。高速时波形仍然不好,误差增大,但是比较器速度比同级别运放速度快,可能比同级别运放效果好。没见过这样的电路,一般都是用二极管的,比较器+模拟开关或其它零件用的零件多成本高?

网友A(点评):
感谢楼主 学习了受教了

楼主(2023-01-03):
这个电路比较器只需要鉴别正负,然后就是直接传输,误差来源是比较器的延迟和模拟开关的延迟。普通运放整流,运放不光是需要“推开”二极管,还需要反馈来模拟输入的变化,这其中有来自二极管内阻变化造成的非线性。而这个电路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点评):
说的明确点,波形或者说谐波不敏感,普通电路高频时对谐波敏感,这个电路无所谓。

网友B:
优点:速度快、比较器成本低、线性好。
缺点:信号输入方式复杂(不能用一个共地信号)、需要增加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点:速度快、比较器成本低、线性好。
缺点:信号输入方式复杂(不能用一个共地信号)、需要增加模拟开关 ...

电路图仅是演示。输入可以单的,不过输出又成正负两路了,不过这个好办,重要的是整流。比较器可以用一个,用非门反相或者用转换型的模拟开关。

网友C:
这个电路用途是什么?

楼主:
改了改,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楼主:
试试快的比较器怎么样,模型里有TLV3501,但是仿真结果却是4.5uS,不知道咋回事,所以用虚拟比较器+RC延迟实现9nS的延迟看看。

网友C:
明白了,楼主想做万用表,其实这些都是完全过时的技术。

十多年前,2010年做过,STM32F103C8T6,主频56MHz,ADC 12bit 1Msps,信号进来以后完全数字化计算零点,平均值,有效值。-3dB带宽250kHz,比楼主的高多了。同时也买了TMS320F28335,ADC可以做到12Msps,估计带宽可以做到3MHz,但是STM32已经满足项目需求没有进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楼主想做万用表,其实这些都是完全过时的技术。

十多年前,2010年做过,STM32F103C8T6,主频56MHz ...

不一定万用表,只是想到这个思路罢了。用延迟线把信号延迟一下就可以减小比较器延迟造成的误差。如果信号幅度较大,延迟时间变化比较小,可以补偿的比较准,可以把频率提高的更高。
       你那个看上去很高,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主频56MHz却能测量250MHz,可见是对重复信号采样来的,对频率变化的信号行吗?输入幅度多少?有个相关帖子《凑个热闹,发个精密整流的实验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8498-1-1.html,我这个比他这个要好,不过没有实际验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定万用表,只是想到这个思路罢了。用延迟线把信号延迟一下就可以减小比较器延迟造成的误差。如果信号 ...

不好意思,是250kHz,笔误,已修改。

主频56MHz,ADC采样率1Msps,计算平均值和有效值已经让CPU负载率达到了60%,没有用标准的主频72MHz是ADC这个至关重要的外设的要求。信号本身是60kHz近似方波的重复波形。带宽是用信号发生器测出来的。输入幅度由前级缓冲电路确定。因为STM32的ADC在高速采样率的时候输入阻抗很低,缓冲是必须的,所以顺便用前级调理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是250kHz,笔误,已修改。

主频56MHz,ADC采样率1Msps,计算平均值和有效值已经让CPU负载率达 ...

这样的话我这个思路还是有意义的,补偿一下延迟并且幅度略大点几十mV的话10MHz波形很漂亮的。不知道实际下来怎么样。

网友D:
精密整流我一直使用数字万用表里的交直流转换电路,这种电路运放的失调电压不会影响精度。

楼主:
耗电小
LM393电源电流0.4mA,CD4066是CMOS电流没看直接忽略得了。
TLV3201,40nS的比较器,静态电流40uA
TLV3501,4.5nS的比较器,静态电流3.2mA
AD53519,300pS的比较器,电流无数据

NE5532,10MHz的运放,电源电流8mA
AD8048,250MHz的运放,电源电流5.8 mA

网友E(2023-03-08):
我记得用运放加2个二极管就可以实现精密整流了。

楼主:
我这个思路优势是在几十mV低信号电压和较高频率下,普通精密整流在这种情况下效果大打折扣,性能严重下降。

网友F:
没实物测试过你这种电路。我感觉是不行的,性能不会超过经典的精密整流。